如何测量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楼主(2011-07-06):
需要测量高压变频器输出频率,计划用PT(接在变频器的输出)+数字显示仪表来测量,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数字仪表?

网友A:
如果是单元串联型的高压变频器,其输出端得电压波形很好,估计可以用普通的方式来测量。

网友B:
必须串联电抗器滤波,后测量!

网友A:
PT不就是嘛!

网友B:
还可以采用二极管检波的方式 。

网友C:
在PT副边加一个小的(LC)低通滤波器,普通仪表就可以测量了--会有相位误差,但你只关心频率,对不? 但低速测量可能会有问题。电压低频率低,PT的精度可能会受影响,数字仪表的量程也许要自动调节或者很宽。这一点不完全确定,问问PT厂家就知道了。 但一般变频器自己不也显示频率吗? 补充一点:LC滤波器必须加阻尼,防止谐振。哦,也许RC滤波器也行,截止频率100Hz左右。别忘记在数字仪表的输入端子加稳压保护。

网友D:
1.钳表。2.示波器,  3.互感线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