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電壓脈沖如何計數,如何知道脈沖發生的速度

楼主(2011-07-06):
用電器每轉有3次高電平輸出大概20V左右,如何知道用電器的轉速,要使用三菱PLC,謝謝了

网友A:
三菱的就用SPD指令

网友A:
QQ 1292913657  大家在工程中遇到的问题一起讨论下 呵呵

网友B:
我认为你得先解决接线的问题,你的输出是高电平的,三菱的PLC输入也是高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