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程电缆连接问题

楼主(2011-07-06):
笔记本电脑和PLC通讯正常,但是在使用台式机时同一根编程电缆显示USB can not connect.
3=IIIUSB-OpenDevice()-OsEventWait Error  。使用的是COM口。是不是需要USB驱动呢?如果需要的话在哪里可以下载?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需要驱动。你在连接的时候应该用了一个232转USB的硬件连接器。根据上面的信息寻找驱动。装上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需要驱动。你在连接的时候应该用了一个232转USB的硬件连接器。根据上面的信息寻找驱动。装上驱动就可以了

电脑上有USB转232的驱动了。以前可以用,今天删除了部分软件,没有删除USB驱动,不知道哪里删错了。现在显示USB转232已经安装。请大侠详细讲解一下解决办法吧?

网友B:
建议你和你们台达的厂家要,他们会有的。要不打台达总部电话也可以。电话021-58639595

楼主:
对:虫子 关于建议你和你们台达的厂家要,他们会有的。要不打台达总部电话也可以。电话021-58639595
内容的回复:

谢谢啊,我试试看。

网友C:
232轉usb的轉接器的驅動程式應該在你買這個轉接器的時候,廠家提供給你的,而不是找plc的廠家要

楼主:
编程电缆是自己制作的,以前都可以通讯上的,驱动也在电脑里。估计原因有二,一是驱动删除了,电脑里有的驱动不通用,二是电脑串口坏了。不能找厂家要怎么办啊?

楼主:
给了我一个济南的号没人接,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232轉usb的轉接器的驅動程式應該在你買這個轉接器的時候,廠家提供給你的,而不是找plc的廠家要

编程电缆是自己制作的,以前都可以通讯上的,驱动也在电脑里。估计原因有二,一是驱动被破坏了,电脑里有的驱动不通用,二是电脑串口坏了。不能找厂家要怎么办啊?

网友D:
笔记本上能够正常通讯,线应该没问题。 台式机是自带串口还是通过usb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笔记本上能够正常通讯,线应该没问题。 台式机是自带串口还是通过usb转的?

自带串口,驱动被破坏了,无法安装。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是用其他机子下载吧。谢谢各位,辛苦了!

网友E:
需要USB转串口驱动,网上找不到话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楼主:
对:书山有路-勤为径 关于

需要USB转串口驱动,网上找不到话话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内容的回复:

244485228@qq.com。谢谢,辛苦啦!

网友F(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