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高手熟悉 Meter-BUS 的 TSS721 芯片,江湖告急

楼主(2011-07-06):
我是新人,请教,如图所示,我是用远程供电,但是按图示的方法做成板子测试,发现只能接受主机的信号,不能返回信号到主机,调试了几块板子都是如此,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没人用过这款片子吗?

我又做了一个测试,LD1在连接到 M-BUS转232的连接器(COM-4540)后,转接器不接电脑的232接口,在此情况
下,我从单片机(STC系列)发信号给转接器,测试到R1上的电压是5V的矩形脉冲,算下来电流应该有20mA左右,达到了数据传输要求的电流,但是接上电脑就是接受不到信号,电脑发信号可以让单片机响应,但单片机不能回信号(也就是从机不能回主机信号但可以根据主机指示作出响应)

哪位高人曾经遇到和我相同的问题请指教,烦人啊,现在所有的485都要换这款片子 头痛

网友A(2012-02-17):
你好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 帮忙呐朋友们!

网友B(2012-10-30):
两位兄弟 有mbus相关问题可以加qq4853355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C(2012-12-21):
对:hiluo0079关于没人用过这款片子吗?我又做了一个测试,LD1在连接到 M-BUS转232的连接器(COM-4540)后,转接器不接电脑的232接口,在此情况下,我从单片机(STC系列)发信号给转接器,测试到R1上的电压是5V的矩形脉冲,算下来电流应该有20mA左右,达到了数据传输要求的电流,但是接上电脑就是接受不到信号,电脑发信号可以让单片机响应,但单片机不能回信号(也就是从机不能回主机信号但可以根据主机指示作出响应)哪位高人曾经遇到和我相同的问题请指教,烦人啊,现在所有的485都要换这款片子 头痛内容的回复: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希望您给点建议!非常谢谢!QQ695547424  胡蓉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