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输出功率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1-07-06):
现用一欧姆龙光电开关做检测电路,但光电开关输出只有50mA,元件动作至少需要300mA,请问:是加放大电路还是选用低功耗直流继电器转换?敬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加一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具体就是说用你的光电开关控制继电器,通过继电器来控制你的回路

网友B:
支持一楼,加一中间继电器方便。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看来楼主搞电子电路搞多了

网友D:
如果不介意继电器的动作速度慢的话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如果不行,嫌慢,就加光耦。

网友E:
可用只能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用只能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G:
                还是加三极管最好

网友H:
加中间继电器完全可以的

网友I:
动作慢的话加继电器就可以,如果是高频触发最好用光耦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加中间继电器完全可以的

网友J:
不会是高频大电流!

网友K:
加中间继电器完全可以的
1,如果对反应速度没太高用一般线圈继电器

2,如速度反应要快就采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L:
 路过看看,也作为一种学习!!柴油发电机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加中间继电器完全可以的
1,如果对反应速度没太高用一般线圈继电器

2,如速度反应要快就采用固态继电器

需要教大电流驱动的元件,一般是执行元件,如电磁阀电动阀等,它的反应速度一般不会超过继电器的反应速度。

开关量信号的隔离目前基本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J:
引用 网友M:

……需要教大电流驱动的元件,一般是执行元件,如电磁阀电动阀等,它的反应速度一般不会超过继电器的反应速度。

开关量信号的隔离目前基本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N(2011-08-11):
可以加固态继电器进行扩流。

网友O:
加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