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现场总线modbus-rtu 站号问题

楼主(2011-07-06):
3台 DVP-14SS PLC利用RS485接口连接起来,在通讯前,请问主站站号一定为0吗?   可否使用1  其余子机使用2/3(举例)

标准modbus-rut协议

网友A:
主站号一定为0,没听说。

只能有一个主站,只有主站才能访问从站,从站只能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站号一定为0,没听说。

只能有一个主站,只有主站才能访问从站,从站只能应答。

那就是说主站可以设置除0以外的了??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只要与从站不冲突,就应该可行

楼主:
谢谢  这个我可以实际测试下。  可以的话我就反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