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人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06):
机器型号        PLC    DVP-14SS    人机  DOP-B05S100

通讯端口           PLC程序用端口           人机COM1端口

人机站号为什么必须为0 , PLC 站号除0外  才可以正常通讯, 通讯方式为RS232(附图片) 明明232的通讯方式为什么还要设置站号?

使用手册中明明说  PLC 与人机的站号随便设置,可实际使用中又不可以。    请求高手帮忙解决疑惑。

PLC D1121必须设置为1与上图的 PLC默认站号 1  对应。
(说明:PLC D1121 必须设置为0除外,人机才可通讯,照片上的0是传程序用的,只要设置为0,不管D1121为几均可上传下载程序)
在发表前 个人也测试了多次 人机与PLC的 站号交换测试  结果都是不行。

网友A:
RS232通訊方式中,HMI的人機站號為任何值都可以,PLC站號必須與人機中對PLC站號的設定值為同一值

多台人機相連時,HMI的站號必須要設置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是在测试很多遍之后才上网求助的,   HMI的人机站号设置成除0外  都不可以通讯。 (经过实际测试)

如果确定是可以,我再寻找其他原因

网友B:
楼主,我也可以把我测试的结果和各位分享下:

台达plc目前它的编程口和辅助口的地址还没有分离,都公用一个地址D1121.

若改了d1121的地址,也就相当于改变了编程口地址,哪么PC就会和plc通讯不上.

若修改编程口对话款里的站号,不起作用,还是以D1121里的为主。

其实吧通讯站号改为0时(或和D1121一样的站号),你将WPLSoft站号设为0就可以与所有PLC正常通讯了

人机要和编程口通讯,人机上指定PLC站号时为0或必须和D1121统一

至于人机站号,我认为在串口主从总线通讯时,主站站号应该无所谓了

有问题联系QQ395895769

网友C:
如果你没有触摸屏,PLC的站号可以设置成0!

网友D:
大家好啊,我也来凑凑热闹,我们是深圳亿飞达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变频器,伺服,PLC,触摸屏,人机界面,马达,文本显示器等众多工控产品,一级代理台达,三晶,松下,三菱,威纶,步科,步进电机,易能等。

电话,15986779432/13421398191,座机,0755-29406022,联系人,小张,QQ;1750155253,邮箱乃QQ邮箱。

楼主:
谢谢 各位   我这周再测试一遍。  有新的消息 我再留言。 大家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