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4SSPLC-人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06):
机器型号 PLC DVP-14SS 人机 DOP-B05S100

通讯端口 PLC程序用端口 人机COM1端口

人机站号为什么必须为0 , PLC 站号除0外 才可以正常通讯, 通讯方式为RS232(附图片) 明明232的通讯方式为什么还要设置站号?

使用手册中明明说 PLC 与人机的站号随便设置,可实际使用中又不可以。 请求高手帮忙解决疑惑。

PLC D1121必须设置为1与上图的 PLC默认站号 1 对应。

(说明:PLC D1121 必须设置为0除外,人机才可通讯,照片上的0是传程序用的,只要设置为0,不管D1121为几均可上传下载程序)
在发表前 个人也测试了多次 人机与PLC的 站号交换测试 结果都是不行。

网友A:
PLC D1121必须设置为1与上图的 PLC默认站号 1 对应;

应该是这样!

网友B:
你好

先说人机站号:  不管人机与plc使用rs232或者485通讯,串行都是标准modbus,人机在中作为主站存在,那么他的站号是可以修改的。也就是是手册中说的任意修改

在说plc站号。因为plc在网络中作为slave站存在,那么他必然有一个站号。也就是D1121的数值。所以主站给他发送数据的时候站号位置必须要和plc中本身的地址对应才可以。要不他不会做出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