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只能写不能读

楼主(2011-07-06):
情况是这样的,用施耐德218的PLC和一款国产伺服(杭州日鼎)做Modbus通讯,来实现对伺服参数的读写。程序写好之后发现可以随意修改伺服驱动器上参数,但就是读不了。用串口调试软件可以对驱动器读写参数,按理说驱动器应该没问题。但同样的程序可以读写施耐德的变频器参数,按理PLC程序也没问题。现在不知道该怀疑什么了,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PLC发出的报文跟使用串口软件发出的报文一致不?

楼主:
PLC中是调用专用的通讯模块来进行读写参数的,不是按照报文的形式来写的,所以没法判断是否和串口调试软件的报文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中是调用专用的通讯模块来进行读写参数的,不是按照报文的形式来写的,所以没法判断是否和串口调试软件的报文一致。

问题是你要根据 伺服驱动器的协议去 读/写, 应该是读数据帧 协议不对;

网友C:
取决于不同设备对Modbus的实现方式,我曾遇到过有设备只接受一次读三个寄存器的请求。建议联系厂家确认。

网友D:
施耐德啊,用的让人稍,出现问题也没有个人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