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伏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1-07-07):
直流24伏开关电源不带负载是指示灯是亮的,轻载时出现压降(本为DC24V,现在只有DC18V),较大负载时指示灯熄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电流采样电路有问题,带负载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流采样电路有问题,带负载能力差

谢谢,请问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电流采样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A:
比如说电流采样电阻损坏,电流反馈回路开路,这需要现场查

网友B:
开关电源,要么输出正常,要么没有输出,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保护电路起作用;少有似是而非的情况。传个电路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开关电源,要么输出正常,要么没有输出,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保护电路起作用;少有似是而非的情况。传个电路看看呗。

你说的对的,没有输出了!

网友B:
这个没办法只能挨着查了,开关电源多功率器件,因发热线路板容易开焊,电容容易漏液(轻微漏液没事),最容易损坏的器件有:开关管 二极管 电容等。直观检查解决问题的几率很高。如不然那就得搬着图纸根据工作点电压缩小范围代换...哈哈 慢慢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开关电源,要么输出正常,要么没有输出,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保护电路起作用;少有似是而非的情况。传个电路看看呗。

你说的对的,没有输出了!

1、当输出电流增大时,开关管管压降减小,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2、当电流增大到一定值时,管压降减小到开关管饱和导通,失去稳压作用,输出电压开始下降,或保护输出为零!

网友D:
就是说容量不够了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开关电源,要么输出正常,要么没有输出,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保护电路起作用;少有似是而非的情况。传个电路看看呗。

你说的对的,没有输出了!

1、当输出电流增大时,开关管管压降减小,保证输出电压稳定;

2、当电流增大到一定值时,管压降减小到开关管饱和导通,失去稳压作用,输出电压开始下降,或保护输出为零!

刘老师此言差矣!开关电源电源和你说的线性稳压电源工作原理可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