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什么比伺服电机在绣花机上用的效果要好?

楼主(2011-07-07):
大家好!昨天遇到一个做绣花机的客户,他用我们施迈特电气的步进电机及驱动器比用伺服电机绣出来的效果要好很多,希望知道原因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呵呵 他用我们诺信泰达步进电机及驱动器也很好

网友B:
短距離反復移動

負載輕(無失步顧慮)

沒有訊號回饋 減輕系統運算時間 最重要他對速度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C:
混合式步进电机有与生俱来的良好的电磁阻尼特性,不似伺服般要在“高增益/高响应”与“超调/过冲”之间妥协周旋。

网友:
步进电机的一致性好,要么都超,也没都不够!

网友D:
是否八路军碰上了假鬼子?

网友E:
绝无可能的!好与不好在于设计,就步进和伺服性能上说,步进绝不可能比伺服控制要好!

网友F:
这个广告好!

网友G:
请告知:

负载,行程,细分,速度。 如何对比。

网友H:
也太会为自己做广告了啊!!!!

网友I:
荒唐的社会,看楼主也是属猪的,只因为小三年轻漂亮就说她是正室?

楼主:
大家好,看来工控业也有很多性情中人!谢谢波恩老师的解答,和我昨天实验得出的结论相同。如下:

1、步进电机的分析:当步进电机选型没有问题,力矩没有问题,加减速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步进电机是不会失步的,而且每走一步的时候停下来是相当的稳,相当的准,因此当绣花机上面带线的针很稳很准的刺到布的反面,下面带线的针才能很准的把线送到上面刺下去的那个线里,然后上下两条线套在一起,就绣成了上面的花。这可能就是波恩老师说的电磁阻尼特性的好处吧。

2、伺服电机的分析:伺服电机在停机的时候电机轴是来回晃动的,不是一下子就停的很稳,很准,似乎伺服电机是在找一个平稳点(停机点),是在来回调整,然后停到想要停的地方,这个调整时间(如果刚性、响应够大,时间可能很短,几乎看不出来;如果刚性、响应偏小,那么这个轴来回摆动是很明显的,时间就长,然后停下来),如果不是在高刚性、高响应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的轴其实是来回摆动的,因此我们在绣花机上,当上面的针停在一个位子的时候,如果停不稳,针在来回摆动,下面针的线就送不准,因此就不能绣出很好的东西。这应该就是波恩老师说的周旋吧。

这是昨天我在公司拿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做实验得出的结论,不知道对不对。望大家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C:
北京兴大豪每年用于绣花机控制器的步进驱动不计其数,虽然大豪也做伺服,但并没有以自己的伺服全面替代步进,而且还在组织人力深入开发步进驱动技术,这就是最好的行业示范。

做通用伺服的习惯于在原有的步进市场寻求替代,在策略上贬低步进也就容易理解了。术业有专供,明白自己的产品适合做什么,推行业解决方案,抓住客户就是成功之道。

俗话说,没有破产的行业,只有破产的企业。在可预见的将来,步进市场只会继续做大,只要用心,用力,没有不成功的理由。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的鼓励,我们会专心做好自己的产品,争取能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

网友J:
步进一般不超出负载,走得都还可以,再加上细分,会比较平稳

网友K:
对:SHIMET 关于

2、伺服电机的分析:伺服电机在停机的时候电机轴是来回晃动的,不是一下子就停的很稳,很准,似乎伺服电机是在找一个平稳点(停机点),是在来回调整,然后停到想要停的地方,这个调整时间(如果刚性、响应够大,时间可能很短,几乎看不出来;如果刚性、响应偏小,那么这个轴来回摆动是很明显的,时间就长,然后停下来),如果不是在高刚性、高响应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的轴其实是来回摆动的,因此我们在绣花机上,当上面的针停在一个位子的时候,如果停不稳,针在来回摆动,下面针的线就送不准,因此就不能绣出很好的东西。这应该就是波恩老师说的周旋吧。

这是昨天我在公司拿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做实验得出的结论,不知道对不对。望大家帮忙指导。谢谢

运动中滞后,定位后晃动,这算是伺服的基本特点了,实际上步进电机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是伺服这个想象比较通常比较明显。要想染个伺服的这两个问题减小到步进的程度,甚至优于步进的程度,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需要性能比较好的伺服、性能比较好的控制卡、经验比较丰富的调试人员,总之要很大的器件和人员成本。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谢谢刘工的解释,望以后多指导。

网友L:
伺服和步进根本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东西。可以毫无疑问的伺服都可以代替步进(机械性能)。

至于说体积的话。如果体积占重要部分的话。那也不能比较。电子钟里的算不算步进。

网友C:
切入替代市场还是开拓应用领域?!不同的思维结果也不同。

网友M:
虽然是广告,但也有收获

楼主:
大家好!这几天去湖南那边一个客户处调机去了,没时间上网。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与支持!

网友N:
天天学习,天天向上。停有收获。

网友O:
对:SHIMET关于大家好,看来工控业也有很多性情中人!谢谢波恩老师的解答,和我昨天实验得出的结论相同。如下:1、步进电机的分析:当步进电机选型没有问题,力矩没有问题,加减速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步进电机是不会失步的,而且每走一步的时候停下来是相当的稳,相当的准,因此当绣花机上面带线的针很稳很准的刺到布的反面,下面带线的针才能很准的把线送到上面刺下去的那个线里,然后上下两条线套在一起,就绣成了上面的花。这可能就是波恩老师说的电磁阻尼特性的好处吧。2、伺服电机的分析:伺服电机在停机的时候电机轴是来回晃动的,不是一下子就停的很稳,很准,似乎伺服电机是在找一个平稳点(停机点),是在来回调整,然后停到想要停的地方,这个调整时间(如果刚性、响应够大,时间可能很短,几乎看不出来;如果刚性、响应偏小,那么这个轴来回摆动是很明显的,时间就长,然后停下来),如果不是在高刚性、高响应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的轴其实是来回摆动的,因此我们在绣花机上,当上面的针停在一个位子的时候,如果停不稳,针在来回摆动,下面针的线就送不准,因此就不能绣出很好的东西。这应该就是波恩老师说的周旋吧。这是昨天我在公司拿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做实验得出的结论,不知道对不对。望大家帮忙指导。谢谢 内容的回复:

恩,就是这样的,我同意

网友C:
“大家好,看来工控业也有很多性情中人”———才看到这句,结合这句话前的回帖,足见楼主的胸怀,赞!

网友P:
技术性广告贴,不失为一则好帖。

步进和伺服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最终应用的场合和应用的效果来决定用步进还是伺服。

楼主:
这些情况都是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拿来希望大家能帮忙一起探讨,最终找出问题的答案,互相交流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Q:
个人的一点理解,绣花机的机械固有频率相对比较低,不适合用带反馈调节的伺服,负载的相位滞后较大容易引起一种自激振荡,用伺服的话得要求伺服有足够的抗扰动能力才行。

网友R:
从原理上讲,伺服永远都是在晃动,最小晃动范围一个编码器脉冲。如果分辨率足够高,定位时间足够短,效果不会比步进差,只是成本可能会高一些。

网友S:
好啊!顶一下!

网友T(2011-10-20):
受益匪浅!赞一个!。。。。。

网友T: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不断的反馈-运算-校准,二流私服的运算速度和元器件可能就影响电机的反应速度!

网友U:
我们厂的进口绣花机机器买来300万一台,是苏拉绣花机。它采用3轴MultiAx伺服驱动器与Unimotor伺服电机相结合,该电机使用SLM技术,可利用通信电缆取代运动控制器与电机之间的编码器电缆连接。国产的只要6万一台,采用步进电机。难道还是国产的好

网友C:
一台生产设备好与不好的根本是什么?能满足你的生产要求的功能、性能和可靠性。换句话说,就是能做什么,能做到何种程度,够不够皮实。

网友D:
一些半吊子做的机器,用一些半吊子的器件,得到些半吊子结果

网友V:
步进电机在高速绣花机上还是不行,噪音太大。出口机X,Y轴换伺服是个趋势!

网友B:
步进电机在高速绣花机上还是不行,噪音太大。出口机X,Y轴换伺服是个趋势!

进口绣花机机器买来300万一台  国产的只要6万一台,采用步进电机。难道还是国产的好

這是樓主聰明之處 他可沒講此機之性能規格 殺雞用不到牛刀 對精度不要求 對速也無所謂 又是開環控制 這是步進的優勢 用對了地方 樓主可不敢講用在數控機床 那是殺牛用水果刀

网友W:
  请教各位大侠,绣花机要绣的图案怎么做啊?用PLC怎么处理?

网友V:
那个是要打版软件的,网上有好像有免费的,绣花机上X,Y轴到底是用步进还是伺服不完全取决于谁的性能优异,而是看市场需求,滑差电机性能跟伺服性能相差那么多,现在照样很多绣花机主轴用滑差的~!

网友X:
难怪啊       学习过了

网友Y:
进口的丽绣苏拉都是用的伺服电机啊!

网友Z(2011-11-21):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
对:SHIMET关于大家好,看来工控业也有很多性情中人!谢谢波恩老师的解答,和我昨天实验得出的结论相同。如下:1、步进电机的分析:当步进电机选型没有问题,力矩没有问题,加减速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步进电机是不会失步的,而且每走一步的时候停下来是相当的稳,相当的准,因此当绣花机上面带线的针很稳很准的刺到布的反面,下面带线的针才能很准的把线送到上面刺下去的那个线里,然后上下两条线套在一起,就绣成了上面的花。这可能就是波恩老师说的电磁阻尼特性的好处吧。2、伺服电机的分析:伺服电机在停机的时候电机轴是来回晃动的,不是一下子就停的很稳,很准,似乎伺服电机是在找一个平稳点(停机点),是在来回调整,然后停到想要停的地方,这个调整时间(如果刚性、响应够大,时间可能很短,几乎看不出来;如果刚性、响应偏小,那么这个轴来回摆动是很明显的,时间就长,然后停下来),如果不是在高刚性、高响应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的轴其实是来回摆动的,因此我们在绣花机上,当上面的针停在一个位子的时候,如果停不稳,针在来回摆动,下面针的线就送不准,因此就不能绣出很好的东西。这应该就是波恩老师说的周旋吧。这是昨天我在公司拿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做实验得出的结论,不知道对不对。望大家帮忙指导。谢谢 内容的回复:

恩,就是这样的,我同意

网友AA(2012-01-11):
看到这些贴子,受益非浅!只是我觉得说伺服停下时在来回晃动,有点不太理解?

伺服不是有一个定位完成的脉冲数么?只要在这个数范围内,伺服就认为定位完成,怎会晃动呢?实际上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同时也遇到过不晃的伺服!是伺服本身的特性造成呢?还是产品质量的差异呢?希望有人示教!

网友AB:
对:SHIMET关于大家好,看来工控业也有很多性情中人!谢谢波恩老师的解答,和我昨天实验得出的结论相同。如下:1、步进电机的分析:当步进电机选型没有问题,力矩没有问题,加减速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步进电机是不会失步的,而且每走一步的时候停下来是相当的稳,相当的准,因此当绣花机上面带线的针很稳很准的刺到布的反面,下面带线的针才能很准的把线送到上面刺下去的那个线里,然后上下两条线套在一起,就绣成了上面的花。这可能就是波恩老师说的电磁阻尼特性的好处吧。2、伺服电机的分析:伺服电机在停机的时候电机轴是来回晃动的,不是一下子就停的很稳,很准,似乎伺服电机是在找一个平稳点(停机点),是在来回调整,然后停到想要停的地方,这个调整时间(如果刚性、响应够大,时间可能很短,几乎看不出来;如果刚性、响应偏小,那么这个轴来回摆动是很明显的,时间就长,然后停下来),如果不是在高刚性、高响应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的轴其实是来回摆动的,因此我们在绣花机上,当上面的针停在一个位子的时候,如果停不稳,针在来回摆动,下面针的线就送不准,因此就不能绣出很好的东西。这应该就是波恩老师说的周旋吧。这是昨天我在公司拿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做实验得出的结论,不知道对不对。望大家帮忙指导。谢谢 内容的回复:
伺服主要靠来定位,基本上可以这样理解,伺服电机接收到1个脉冲,就会旋转1个脉冲对应的角度,从而实现位移,因为,伺服电机本身具备发出脉冲的功能,所以伺服电机每旋转一个角度,都会发出对应数量的脉冲,这样,和伺服电机接受的脉冲形成了呼应,或者叫闭环,如此一来,系统就会知道发了多少脉冲给伺服电机,同时又收了多少脉冲回来,这样,就能够很精确的控制电机的转动,从而实现精确的定位,可以达到0.001mm。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步进电机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开环控制元步进电机件。在非超载的情况下,电机的转速、停止的位置只取决于脉冲信号的频率和脉冲数,而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称为“步距角”,它的旋转是以固定的角度一步一步运行的。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这两种对比一下,发现有可能,步进电机好像控制更加灵活,而伺服电机看着控制更稳定!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当步进电机选型没有问题,力矩没有问题,加减速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步进电机是不会失步的 跑了一段時間機構若變形 超過其負載 還能確保他不失步嗎?

橫編機對精度要求不高 以伺服+- 一個脈衝震盪其步距 應該不會超過其精度範圍 若超過那不是伺服的問題 是個人技術問題 就如樓上說的伺服主要靠来定位 這位置型的控制除簡單好用 其問題也最多 多數的朋友大多對伺服不了解 才會有這樣結論步进电机好像控制更加灵活,而伺服电机看着控制更稳定!不知道对不对?

看到这些贴子,受益非浅!只是我觉得说伺服停下时在来回晃动,有点不太理解?

伺服不是有一个定位完成的脉冲数么?只要在这个数范围内,伺服就认为定位完成,怎会晃动呢?实际上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同时也遇到过不晃的伺服!是伺服本身的特性造成呢?还是产品质量的差异呢?希望有人示教!

伺服晃動過大 多數是干擾造成 找不到定位點

网友AC:
经过几轮的讨论,对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的优缺点分析已经很透彻了。各有所长,关键看是用在什么地方。了解特性后更加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机。本人受益匪浅!

网友AD:
我倒是觉得未必啊!!!楼主的绣花机开始设计时,肯定就是按照步进电机设计的,一个脉冲,一个脉冲地移位,所以机器绣的花跟手工绣的有很大区别。。。。。所以步进电机显得绣的好。但是伺服电机有伺服电机的特点,比如像手工绣那样拉一根长线,估计步进电机就不行了,其实伺服电机更符合机械运动规律,要是用好了不但绣花质量上去,机械磨损也会下降,总的经济效应还会提高。。。

如果一开始就按照伺服电机的运动规律来设计绣花机,肯定伺服电机的优势就会发挥出来。。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在高速绣花机上还是不行,噪音太大。出口机X,Y轴换伺服是个趋势!进口绣花机机器买来300万一台  国产的只要6万一台,采用步进电机。难道还是国产的好這是樓主聰明之處 他可沒講此機之性能規格 殺雞用不到牛刀 對精度不要求 對速也無所謂 又是開環控制 這是步進的優勢 用對了地方 樓主可不敢講用在數控機床 那是殺牛用水果刀

你说的对,伺服电机只是用在专门替步进电机设计的机械上,把脉冲输入伺服这种模式下,伺服电机显得性能不好。

要是机器设计的时候,就是按照伺服电机的运动规律进行设计,性能肯定更好。因为伺服电机更符合机械运动规律,所以运行起来柔性加减速,肯定噪声,机械磨损都要小很多。。。

     所以只是说,伺服电机用在专门替步进电机设计的工作平台上工作不如步进。。。。

网友AE:
绣花机用步进还是主流,不是说伺服不行。就像楼主说的那样,绣花动作中,针和线对运动的启停要求较高。现在大豪的也有伺服的,主要是我们的产品卖不了300W啊!!!!!!

网友AF(2012-05-07):
其实很简单,只要使用雷赛一体化伺服电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一体化电机是把高精密步进电机,高分辨率编码器,高性能步进驱动器合三为一,每个电机在出厂时,电机性能达到最佳性能,省去调试驱动器的麻烦,而且驱动器和电机是合在一起的,省去很多接线空间。可联系13414375005李

网友AG:
对:SHIMET关于大家好,看来工控业也有很多性情中人!谢谢波恩老师的解答,和我昨天实验得出的结论相同。如下:1、步进电机的分析:当步进电机选型没有问题,力矩没有问题,加减速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步进电机是不会失步的,而且每走一步的时候停下来是相当的稳,相当的准,因此当绣花机上面带线的针很稳很准的刺到布的反面,下面带线的针才能很准的把线送到上面刺下去的那个线里,然后上下两条线套在一起,就绣成了上面的花。这可能就是波恩老师说的电磁阻尼特性的好处吧。2、伺服电机的分析:伺服电机在停机的时候电机轴是来回晃动的,不是一下子就停的很稳,很准,似乎伺服电机是在找一个平稳点(停机点),是在来回调整,然后停到想要停的地方,这个调整时间(如果刚性、响应够大,时间可能很短,几乎看不出来;如果刚性、响应偏小,那么这个轴来回摆动是很明显的,时间就长,然后停下来),如果不是在高刚性、高响应的情况下,伺服电机的轴其实是来回摆动的,因此我们在绣花机上,当上面的针停在一个位子的时候,如果停不稳,针在来回摆动,下面针的线就送不准,因此就不能绣出很好的东西。这应该就是波恩老师说的周旋吧。这是昨天我在公司拿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做实验得出的结论,不知道对不对。望大家帮忙指导。谢谢 内容的回复:

这种应用应该来讲,使用伺服控制,肯定也没有有问题,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伺服的控制精度应该还要高一些!只不过伺服从成本上来讲要大大高于步进,如果步进电机能够搞定的问题,当然选择不步进而不用伺服!

网友AH:
我修过电脑刺绣机4年,现在做数控维修有7年,感觉电脑刺绣机还是用步进电机合理。应该是在频繁来回的动作中步进电机的优势更明显。但在绣大针脚的花时,也就是说的跳步;有时会丢步。

网友AI:
我们厂新买的都是伺服电机啊,大豪的伺服电机,3个

网友AJ:
受益匪浅!!现在才觉得步进电机不会淘汰的原因!!!

网友AK:
各有所长吧。步进简单。造价低。伺服价格贵。控制精度高

网友AL:
电机原理决定了它们的性能:在同样的控制系统和机械条件下比较

1步进:停止稳、额定速度额定负载内跟踪性能还行、精度由步距角决定细分可适当提高精度、急加速减速不行、高速不行越高力矩越小、能耗高、噪音大、价格低,适用于图案平滑中低速负载较轻的场合;

2伺服:停止±1~2脉冲调节、短时超载性能强、物理精度由编码器决定(控制得好就好,不好比步进差)、急加速减速响应好、高速满载无忧、节能、噪音小、价格稍高,适用性很广在低端应用显示不出优势;

网友V(2012-06-25):
主要取决于控制系统怎么改进!

网友AM:
大家好,看来工控业也有很多性情中人.

网友AN:
步进电机传动比是1:1,是同轴的,司服电机可提高传动比,驱动能力强.高速绣花机就要求框驱动迅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