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如何导出触摸屏编辑画面

楼主(2011-07-07):
各位大侠

        小弟我现一台PLC触摸屏显示器需要更换,但是我没有此触摸屏的编辑画面和变量等,请问我如何从触摸屏里面导出原来的编辑画面,我不知道具体方法,望哪位大侠赐教一下,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用PROSAVE试试,不一定能上载成功的。

楼主:
回复内容:小弟用的flexible ,想通过这个软件来实现,不知道怎么操作。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PROSAVE试试,不一定能上载成功的。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PLC项目,里边就保存有,安装flexible后直接就可以打开

网友C:
安装一个WINCC,FLEXIBLE 软件把程式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C:
我可以教你怎样安装

网友D:
如何从触摸屏里面导出原来的编辑画面

装个编程软件,通讯连接成功后,上载画面.

不行的话,就只有依葫芦画瓢,照原先的画面做。

网友E:
西门子不是所有的屏都能导出可以编辑的程序,如果用prosave的只能导出来做备份。

楼主:
回复内容:现在我连源程序和画面都没有,所以想把触摸屏的画面导出来,我用的触摸屏的型号是K-TP 178
对:云锋 关于

如何从触摸屏里面导出原来的编辑画面

装个编程软件,通讯连接成功后,上载画面.

不行的话,就只有依葫芦画瓢,照原先的画面做。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直接上传的话屏必须是要有卡的那种,没卡只能通过PROSAVE备份出来

网友G(2019-03-11):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传的话屏必须是要有卡的那种,没卡只能通过PROS...

您帮我看看这个屏有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