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通讯发送完成时M8122自动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1-07-07):
请问高手,三菱PLC中通讯发送完成时,M8122会自动复位,我想问下,是发送完成后立即复位,还是一个扫描周期后复位?谢谢

网友A:
据资料介绍是这么说地:“发送结束时M8122自动复位”;那么我认为就是同一个扫描周期,不是下一个扫描周期,建议LZ只做参考

楼主:
恩,我现在也觉得是就是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谈论这个有撒意义了。。。。。。。。。。。。。。

网友C:
人家楼主的问题啊,肯定遇到问题才问的。

网友D:
我理解:M8122是立即型复位,程序中使用的M8122的触点,受扫描周期控制

网友E:
我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精确地说到是处理什么的时候产生变化。

例如:

发送最后一个Bit完成后作用。

发送完最后一个Bit的这个周期END作用。

无非就是上面两种答案。

话说回来,三菱没有通讯中断入口。就当作是END的时候执行吧。

网友E:
其实,程序中途改变了8122的状态也不能有什么用。能做些什么呢?立即转到接收状态吗?还是立即转到下一个发送状态么?

干脆当做是END的时候处理算了。

网友F:
有意思,我在用D8029时,也出现问题,、

因此在每次D8029后面加了延时再进入下一下步进指令中!就没有问题!

网友E:
延时不是一个好办法。只会拖累你的程序。

网友E:
有一个人帮我做一个程序通讯改写伺服的分子。结果每次通讯都要延迟0.5秒。

没什么程序一样用,通讯一样可以改写。

我说延迟0.1秒行不行。他说0.1秒就不行的了。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的。只是不求甚解罢了。

网友E:
可是当你的程序可以了的话,又有谁会介意你的通讯周期是0.1秒还是0.11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