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变频器运行无输出。

楼主(2011-07-07):
富士G11运行无输出,频率跳变成0,端子和面板都试过不行。初始化参数也不行。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A:
欠压保护了 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一般都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在论坛里能找到类似的答案的。

新亚电子 专业IGBT模块  整流模块  散热风扇销售。13587339185 李

网友B:
我单位的G11变频器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没查出原因,后将变频器拆开,重新组装,就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干脆换掉完事。也可能如楼上所说,整流部分问题,导致欠压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欠压保护了 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一般都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在论坛里能找到类似的答案的。

或者是滤波电容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