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万用表测的485AB之间的电压只在0.3V多点?

楼主(2011-07-07):
谁能帮下,很急!

买了一个工控机,有485端口,厂家说芯片是用5V供电的,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对485进行测试,用示波器对电平电压进行测试,结果如下:

当不发送数据时,A比B高0.4V;当向外发高电平时,AB间电压仍为0.4V多点,当发低电平时,AB间电压为-2.3V。AB间电压差不应该是2到6V的吗,低电平电压是对的,但高电平为什么只有0.4V呢。

楼主:
各位高手,没人愿意帮忙吗

网友A:
注意示波器和工控机接地的问题,要把示波器浮空才能测得出来。

看你的现象应该是,示波器地和工控机地接通了,这样你的示波器探针地其实是和工控机电源GND连接起来了,你把探头的地接到了A上,其实是把A对地短路了,这样其实测得仅仅是B对地信号。

要不就用双通道,示波器探针接工控机地(电源地),用双通道分别测A B ,用直流耦合,就能看到A B 为反相信号,峰值大概有2、3V的样子。

楼主:
to 第五纪冰川

 可能不是你说的这样,因为我用示波器同样的方法测10V,50HZ 的交流电(两根都是火线)没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一个什么短路的问题

且测PLC的485输出幅值没问题,高电平3V,低电平-3V,

网友A:
正是这样的呀!

你测10v的交流电没问题,就是这样的呀,10v电压肯定是变压器隔离出来的,即使你10v端一端接地,你测另外一端就没问题。测火线就更没问题了。

PLC的通信电源一般都是浮空的,所以没问题。

IPC的通信电源不是浮空的。

我说的原因也仅仅是简单的判断,是估计你的示波器和IPC用了同一个电源,而且用了同一个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有可能。因为他们都不是浮地系统。

就用示波器分别测试A、B对地的信号,看看如果正常,就能说明问题。

楼主:
谢谢第五纪冰川 ,我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