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 如何跟WINCC连上

楼主(2011-07-07):
西门子S7400  STEP7可以模拟  WINCC画面上没反应  感觉跟模拟器没连上

楼主:
安装了模拟器后  下载程序到PLCSIM中  STEP7连接正常  但WINCC界面没有数值 跟没打开模拟器一样

网友A:
连接方式用MPI就可以,其它方式试过了好像都不行

楼主:
谢谢  我今天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这有两套系统  一套是S7 300的  是用的MPI  可以连上模拟

网友B:
wincc的通信设置也要是MPISIM才行,变量都只能在MPI里。qq87858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