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伺服报警RL-51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07):
大家好,现在有两台伺服马达 三菱HC-KFS73 配MR-J2S的驱动器,有一台是维修的一台是新的开了键槽,现在都报警 RL-51 在维修部手动点动运行没有问题,寄到客户那边他们直接在机器上面试就不行了,不知道是怎会回事啊,客户用其他的马达试也没有问题,是不是维修过以后参数要调整还是其他哪里需要做调整啊,请大家指教,不甚感激啊,QQ 923294551

网友A:
楼主你好,这种情况问题处在编码器的位置安装不准确,引起电机在手动100%的倍率时正常,但在自动状态下120%的倍率下出现过载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你好,这种情况问题处在编码器的位置安装不准确,引起电机在手动100%的倍率时正常,但在自动状态下120%的倍率下出现过载报警;

请问自动能调为100%的倍率吗?如果不行的话那维修点那边在欺骗我们啊,他还用一台新的试给我们看,正反转都可以,就是转的比较慢

网友B:
坑蒙拐骗偷,一些不法厂家真该打。

网友C:
借用一下您的地盘,我想问一下MR-E-100AG配SN102电机,报警显示A7.16。会是新旧电机不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