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拔对电机的影响

楼主(2011-07-07):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个问题,我们的一款产品要用在大概海拔2000m的地方,电机为矿用防爆电机分别为55kw,请教一下这种条件下能用吗?据我所知温升和绝缘会有影响,电机功率会有损耗,但是影响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什么计算方法?相同负载下0m海拔和2000m海拔电流会有什么变化?请前辈们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作为一个产品制造商,其生产的产品应该经过严格的测试有详细的数据期中就应有海拔对电机的影响。

网友B:
海拔2000m,这本来就是标准对普通电机的适应性要求.

55kW,应该是低压的吧,做成高压的可能性不太有吧.  海拔2000m,对低压电器和电机的绝缘影响可以不考虑. 海拔2000m对温升的影响微小.

网友C:
海拔对电气的影响:就是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影响散热

网友D:
你可以参考接触器等电器海拔对降级使用的要求

楼主:
找到点资料,也大概计算了一下,不知道准不准能不能行得通,关键是没办法验证。也请前辈们帮忙看一下。计算方法如下:

[(h-1000)/100]×△i-(40-t)×Ne/100

h为海拔高度,△i为1%*电机极限温升/100,t为h海拔高度的最高温度,Ne为电机额定功率。

结果为电机应降低使用的功率。当然结果必须为正数,负数的话电机可以按额定使用。

也可以这么说如果[(h-1000)/100]×△i>(40-t)每超1℃电机功率降低1%使用,[(h-1000)/100]×△i<(40-t)可按额定运行。

网友E(2011-10-25):
请问一下各位工程师,海拔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在高海拔电机容易出现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请各位行家多多指导小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