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与PLC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07-07):
我的客户多数都是由原有用PLC的客户,然后转身用我们TC55运动控制器的,一般的基本功能是都可以实现的,但是有些还是实现不了,PLC是实时监测,通过固定周期来扫描的,里面的逻辑定死后,任何条件都有效。TC55运动控制器,也是逻辑运行,但运行方式是逐行进行,执行完当前指令,再去进行下条指令。虽然也可以通过跳转指令跳转的需要的地方,但是,只有在执行到跳转或者循环指令时才有效,否则执行别的指令时,这行外部的IO状态,虽然与指令设定的有变化了,但也不会执行。

PLC可以在上位机上写好逻辑,然后仅能通过文本来修改固定逻辑里的参数,不可随时添加和删除。

TC55控制器可以随时在控制器本身上修改和添加或删除,并且也通过上位机来传输程序,或修改开机画面。

PLC可以实现多点数的逻辑控制,TC55控制器算是个简易数控系统。

优酷里,搜“TC55"能看到它的部分操作视频,操作还是蛮灵活的。

搜PLC,视频更多了。

网友A(2017-12-06):
高手,对这两个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B: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