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GPRS-DTU?

楼主(2011-07-07):
需要一种类似GPRS-DTU的设备,要求把流量计的流量通过modus-rtu通讯方式,传输到GPRS-DTU,然后通过GPRS传到数据服务器中?我现在了解到的GPRS-DTU只能做从站,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一个上位机或PLC,把数据从流量计里读出来,然后再转发给GPRS-DTU。我要的是GPRS-DTU直接与流量计连接,能主动去读流量计,不知哪个公司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A:
你量大不大啊,大的话,可以帮你定做

网友B:
你好,我有相似的案例和能给出您满意的对应的方案,有兴趣请和我联系:

moucheng_li@163.com

网友C:
不需要那么麻烦,我们公司的RTU内置GSM/GPRS模块。能自己转换。有需要的话可联系我张先生,18601140870.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因为前面的传感元件是流量计,为读数准确起见,用户要求采用MODBUS-RTU 协议把瞬时流量和积算流量直接读过来,然后通过GPRS 传出去。不知你的RTU是否能有这种通讯(而且必须是主站)?如果有,请留个公司名字,如何?我目前的方案是通过一个PLC 作为主站,去读流量计,然后PLC把读到的数再转发给DTU(GRPS),但我感到PLC有点多余了,不知有否RTU或DTU直接读取,转发的方案?最好是成熟的方案,否则用户不会接受。

网友D:
华夏盛的数据电台试试看

楼主:
数传电台好像不太适用吧?我感觉好像数传电台是自组网,通讯距离在几十公里,而我的的传输距离在上千公里,可能只能用GPRS,CDMA一类的无线网络。

网友A:
对:zhxl 关于

数传电台好像不太适用吧?我感觉好像数传电台是自组网,通讯距离在几十公里,而我的的传输距离在上千公里,可能只能用GPRS,CDMA一类的无线网络。

用GPRS,CDMA,采集就可以了。不需要做PLC,之前做过类似的方案,帮客户定制的,还是防水的。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