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400仿真顺序

楼主(2011-07-07):
一个多层调用的程序,比如:OB1调用FC1     FC1调用FC2     FC2调用FC3    在仿真时一调用FC3就报故障    单独仿真FC3时左下角提示语句没有被处理。

请问是不是在有调用的情况下不能进行单独仿真?如FC3是不是只能在当初建立完毕时进行仿真。

网友A:
1.调用的程序必须在CPU中才能实现;

2.因此需下装OB1,FC1,FC2,FC3到CPU中才可以;使用模拟器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B(2011-09-27):
仿真就是要从嵌套最深的那个块开始仿真起,你先用OB1调用FC3,成功后OB1调用FC2,FC2调用FC3,以此类推,这样就能知道错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