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PLC带扩展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1-07-07):
如图,有一西门子S7-200PLC  现已有网络模块,已带一块EM222 模块同时还带了5块EM 231 AI 模块。想知道还能带一块EM 231 AI  模块吗?....

网友A:
 最多只能带7块

网友B:
cpu226能带7个扩展模块,但模块的连接个数受电源预算的限制,要验算供电能力能否满足电源需求。

楼主:
网络模块不算功耗了..............

网友C:
首先CPU226理论上可以扩展7个IO模块,所以从数量上来看,没有问题,接下来计算功耗

从上面的截图中的红色框看出,CPU226可以供5V 1000mA,24V 400mA

EM222,需要5V 40mA,24V无要求

EM231,需要5V 20mA,24V 60mA

统计一下,1块EM222 模块和6块EM 231 AI 模块功耗如下

5V需要40*1+20*6=160mA                 1000>160,5V功耗没有问题

24V需要60*6=360mA                         400>360,24V功耗同样没有问题

楼主:
网络模块不算功耗了?

网友C:
如果24V功耗超过的话,可以外部扩展,但必须考虑将两者的参考地短接

如果5V功耗超过的话,那就只能换其他品牌啦

网友D:
楼主的CPU是226.

S7-226不必作内部24V功耗和5V功耗的核算. 功耗方面它能适应任意7个扩展模块. 端子24V电源请用外部电源.

加后共6个4-AI的231共24个AIW,  没有超过32个AIW的输入映像区的限制.

楼主,还能带一块EM 231 AI 模块.

网友A:
楼上都是热心人,算的很细,致敬!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络模块不算功耗了?

哦,还有网络模块,呵呵,那就已经不能扩展了。跟CPU的供电能力无关啦,已经超过了7个限制

网友D:
没注意到还有网络模块.

解决办法,用8AI的EM231,代替其中的1个4AI的EM231.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