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时钟指令控制求助

楼主(2011-07-07):
用时钟指令控制路灯的定时接通和断开,20:00开灯,6:00关灯。画出梯形图,并写出语句表。小弟是新手,请各位前辈赐教。我的邮箱是xueguangying20092163.com

楼主:
我的邮箱xueguangying2009@163.com

网友A:
我也需要,想学习一下!谢谢!wangmingnana@sina.com

楼主:
哪位大哥帮一下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B:
看一下S7-200系统手册就清楚了。

网友C:
如果你还没有购买PLC的话,强烈推荐你使用LOGO!

网友D(2011-08-12):
这个不一定非得用S7-200,用logo或者专用的路灯控制器就行,正泰应该就有。

网友E:
我也需要学习。
1.长期回收欧姆龙,西门子,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
2.回收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
3.回收各种进口品牌PLC,变频器,传感器等工业自动化产品,新旧不限

刘 先 生 TEL:135-335-500-20 Q**Q:151-202-2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