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B PLC更换模块

楼主(2011-07-07):
各位,单位最近有一ABPLC的模块坏了,新买了一块,原以为换上就行了,结果很失望,模块的是1756-m02ae/a

旧模块的版本是2.4     新模块的版本是3.1

现在换好模块,下载程序成功,但在在programe模式时,显示更换的模块有问题,打开看了一下module info   发现有两处与正常模块不同,

module identity    mismatch  别的模块都是match,所以估计是模块配置的问题,

但是在配置时,version后有两个框,第一个框显示2,而且不让更改,第二个框显示4,可以选1-255任何一个数

根本选不了新模块的版本3.1,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更换的模块还显示 connected time out

网友A:
试着把模块属性中的电子密钥  改为 禁用键控 ,试试。

楼主:
改过了,不行,总说连接超时

网友B:
楼主,你那个485的问题最后是咋解决的?

楼主:
48的问题是我用了全双工的MAX490芯片,因为没有使能端,所以两片通信没有问题,三片以上就不行了,我换成带使能的半双工MAX485,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威海的。。。。啊。。。。。

楼主:
是的,是威海的,wq

楼主:
是的,是威海的,你用过AB?了解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D:
先把这个模块从配置中删除,重新进行配置时,就可以修改版本号的两个框了,可以一试。

网友D:
这是一个两轴的模拟量输出伺服控制模块,应该要更新一下新模块的固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两轴的模拟量输出伺服控制模块,应该要更新一下新模块的固件吧?

楼主:
我感觉应该先列更新一下固件,但是更新到哪个版本呢,我在AB网站上找不到2.4版的固件

楼主:
问题搞定了,天津的中海汇通买的模块,供应商的曾工连续多天在积极地找固件,昨天终于找到了,把3.1版降为2.4版,问题解决,再次感谢中海汇通的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