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ATV61变频器编程手册做的一件破事儿

楼主(2011-07-08):
由于客户指定用施耐德变频。找了本编程手册看。
首先看输出点……两个继电器。 OK
输出功能……R1;R2两个的功能都在某页全部列出了。 OK
看输入点……好几个,够了。 OK
输入功能……没找到?再找找……,再找找……,一定有的,还找找……,……
我的天。整整翻书翻了4遍了。一样找不到像R1 R2这样类似的说明页面。
我知道是不可能的。把说明书的页码一页一页的数了……没有缺页。这是完整的翻第5遍了。
幸好这本是纸质资料,容易翻。
一看钟……火来了,找一个功能要找我100分钟!!已经下班半个小时了。匆忙走人。
第二天用另外的一个方法找……可终于找到了。
还是要翻遍了手册,他是把各个输入功能分散在各种控制功能里,包含可分配的输入的条目下。搞得我非得一页一页的看。看完前面看后面,看完后面忘前面。都不知道到底有些什么输入功能。
不行啊不行啊!看一页抄一个功能吧。最后又翻了一遍,第7遍了,抄下了好像是全部的输入功能,还不知道全了没有。

三线控制;斜坡切换;自由停车;快速停车;直流注入;
寸动;2,4,8段速;增减速;给定附近增减速;增减给定记忆;
预励磁;积分重设;PID自动手动;2,4个PID给定;转矩限幅;
限幅信号切换;第二电流限幅;输入接触器变频锁定;输出接触器反馈;阻尼器反馈(管道闸门);
2套参数切换;3套参数切换;第二电机参数;第三电机参数;自整定输入;
零流量检测;PTC探头检测(LI6);故障复位;产品复位;外部故障;
强制本地。

希望没有找全的话,帮我再找找了。有点累。

网友A:
根据需求找使用。你要知道全部输入功能干嘛呢

楼主:
我不看完我就不知道他没有功能可以驱动机械抱闸。(就用atv312来比算了。也别用三菱OMRON的比了)

不看完就不知道他可以有专用的输入输出接触器控制功能。

不看完……不,看完了也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全部整理出来了。至少第一个功能:反转功能我漏写了。

我完全不觉得这样的编排方式好。

楼主:
要是我不看完,哪知道我想要的功能有没有。

我没有看之前根本上不知道会有三套参数在线切换的功能。你说我能凭需求来找到吗?

网友B:
看样是玩你没商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我不看完,哪知道我想要的功能有没有。

我没有看之前根本上不知道会有三套参数在线切换的功能。你说我能凭需求来找到吗?

开卷有益!

网友D(2011-09-19):
楼主找到怎么给一个输入赋停止功能吗?

网友E:
对变频器没有什么研究,也不方便说什么,但是从说明书的编排上来讲,个人感觉是不如日系产品做的好,光看说明书就费了老鼻子力气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品牌,希望能有所改进啊!

网友F:
是的,有些说明书简直是在猜迷,不把你猜倒那就表示他们没有水平,他们正在等你的询问电话。

网友E:
不好意思,因为没有手机,没办法发帖,所以借帖问个问题。关于---通讯,我觉得既然变频器可以进行通讯控制,那么每个参数都应该有一个通讯的地址吧,但是说明书里没有啊!!! 英文的ModBus通讯使用说明里是有一些说明,比如说参数705.0 它自己本身有个地址,还要设置与之相对应参数的地址,出厂设置为Address of ETA=3201 16#0C81,但是使用说明书里没有找到关于ETA是什么的说明,只是在参数915里面有几个比特位是与ETA有关的,而且还米有注明通讯地址。那么我该怎么样才能知道ETA是什么呢???通讯地址是在什么说明书里才有的呢???前辈们又都是用什么方法,看什么相关书籍来了解这个品牌的变频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找到怎么给一个输入赋停止功能吗?

这个变频器的功能我已经全部列出来了。没有直接你说的输入功能。类似的只有极限开关功能。或者说三线控制啦。外部故障啦,可这个功能会产生复位需求。

网友G:
非常同意芳季的话,欧美的说明书真的很难理解通透,就拿ATV12来说,只有一本破手册跟随变频器一起来.看了俩小时还不会用呢.我想以后都不打算用它了.还好饲服的手册就好看很多容易明白了.还有施耐德变频器的通讯手册还搞英文版的,既然卖到中国来就拜托搞个中文通讯手册.所以我要把施耐德变频器打入冷宫了.

网友H(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网友I:
恭喜季芳老师,熟读七遍手册后你肯定到了施耐德专家水平了

楼主(2012-02-25):
还有一破事今天还是没有搞好。估计书本已经读七遍了。

装了刹车电阻感觉跟没装一样,总是报“ODF”,“OSF”。

网友J:
半年多了,还是这样????

楼主:
自开始使用就这样,只是做了其他技术补救,避开这个区域。避免不了的时候就报警。我一直都在忽悠客户的。不怕跟大家说。

网友K:
施耐德的资料都很粗糙的

网友:
同吐糟施耐德的资料。。。

楼主:
同吐糟施耐德的资料。。。

此话怎讲?

网友L(2012-05-25):
有可能对此公司产品不熟悉,我也是,感觉说明书不如ABB的好看。

网友M(2012-12-24):
这是因为施耐德的设置和其他有点不同。我第一次看时也郁闷的不得了。习惯问题。

别的很多是根据通道设置功能,而施耐德的是根据功能,设置用哪个通道。

网友N(2013-10-12):
根据功能设置通道可以节约I/O端子,这个挺好的,欧美好像都如此吧,省得像日系有时还需要外面短接线才能启用该功能

网友O:
我们在使用ATV32 时看说明书也和看天书一样,包括它的参数显示也完全和以前使用的别的品牌不一样,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方式,我们晕菜了很长时间。

网友P:
有些时候看一些说明书就像看天书,感觉自己的悟性不高。

网友Q(2014-01-14):
,说明书是代码的,变频器操作是中文面板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因为没有手机,没办法发帖,所以借帖问个问题。...

这个施耐德有专门的通讯变量手册,和编程手册是2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