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注塑机伺服系统调查

楼主(2011-07-08):
各位大侠们,我想做个调查,请大家涌跃发言!现在注塑上一般都有哪些品牌的伺服系统?辛苦了,在些表示感谢!

楼主:
怎么都没人参加呢?奇怪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接触过哪些伺服系统;

网友B:
据说登奇,汇川在电动注塑机行当有所斩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你好,你接触过哪些伺服系统;

主要接触过三菱,松下,汇川,星辰,其它的只是听说过

楼主:
对:波恩 关于据说登奇,汇川
在电动注塑机行当有所斩获。
内容的回复:

在注塑机行业中,好像用国产的比较多,因为日系的功率不够大,满足不了要求,安川,三菱用的也还可以是吗?

网友B:
不了解日系在这行的应用,不过全电动注塑的专利是Fanuc的,而且Fanuc的全电动注塑机产值也不低。

网友C(2011-08-08):
国产主要有御能,汇川,蒙德,星辰,我感觉御能的不错,我们在用。

网友C(2011-09-21):
请问各位老师注塑机伺服用的是哪种控制方式呢?

网友D:
注塑机大部分用的是国产的伺服。主要有汇川,御能,大成,星辰,蒙德。我们用过汇川和蒙德的。

注塑机用的是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E:
那只是所谓的节能改造吧!

一些早期的注塑机上搞的改造说成是注塑机大部分用的是国产的伺服

事实是高级一点的机器用的是液压伺服,再有全电动的用国产的伺服?国内还没有过关的全电动产品

网友B:
电液混合据说在国内注塑机行业用的很广泛

网友F:
注塑机行业好像对伺服系统和电机的要求更好一些吧,或是可靠性!汇川和御能的系统还挺多的,电机可能就是菲仕和海天平分天下了,据说光海天一月要出4000台,那都是7.5--75kw的伺服电机啊,登奇已经被清除出注塑机行业了,可靠性太差,故障率高。菲仕电机的可靠性确实很高,这个行业的门槛也挺高的,

网友G(2011-12-08):
我们公司用的南京科远注塑机专用伺服,性能和品质都没有话说。比那些变频器+PG卡的假伺服在响应速度和扭矩上好多了,原来用上面说的一家牌子的22KW,现在用科远18.5KW就可以了,况效果也强多了。

网友H:
怎么说了,现在国产伺服器在电液混合注塑机上用并不是很完美,主要还是产品寿命问题故障率较高,而性能上大多数国产伺服是满足该行业运行指标需要的,就节能这点确实相对以前的变量泵后来得变频都要节能30%左右。就我们接触到的就说还能用得吧还是挺多的,楼主可以参考:深圳汇川 深圳麦格米特 江门蒙德 桂林星辰 上海御能 南京埃斯顿,其他牌子楼主要用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从事该行业两年见到过得国产货也就这些了。

网友I:
看半天没看出门道,到底是全电动注塑机还是仅仅将液压电机改成伺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