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显示系统中有PLC报错

楼主(2011-07-08):
我用的是欧姆龙CS1D-CPU65S、CS1D-CPU42S及一个NS10系列的触摸屏通过以外网通信(用的ETN21模块接入网络)组成的控制系统,用以隧道的交通控制以及车流量及COVI等数据的上传。其中65S有两台,42S有十台。

其中一个PLC箱(plc10,用的是CS1D-CPU42S)被车撞过以后,整个PLC10接点完全散开。在重新恢复后(相关模块未坏,故未更换),在PLC重新创建IO表后导入程序,本地PLC仅接了车道指示器,状态的反馈线未接,故触摸屏处的这组车道指示器为黑屏,PLC本地无错误,发送命令后输出模块的相关指示灯亮灯也完全正确,网络通信、系统通信也恢复正常,监控室的上位机控制软件也正常,可以操作。但触摸屏车道指示器提示:
Communication error detected while downloading by the following case:

- Corrupted data by noise -

Transmit error by the host

Allocation host: PLC10

MRES=05, SRES=01" ,
点击了ok以后还是频繁报错,导致触摸屏的车道指示器板块都无法使用,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解决?

小弟新加进来的,没有什么积分,请各位高手见谅。。。
以后有了补上。

网友A:
呵呵 不是很会 给你顶下。

网友B:
是不是通讯方面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