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存储器电池一般多少年更换?

楼主(2011-07-08):
PLC存储器电池一般多少年更换?

网友A:
一般一年换一次

网友B:
PLC资料上说了,三菱PLC说的是放着不用就2年换,用的少就3年换,经常用就5年换,PLC上面有个灯BATT.V,就是指示电池电压的,灯从亮起开始1个月内必须更换电池,否则就等着重新写程序吧。

网友C:
实际使用中五年以上,一般软件最好备份。

网友D:
这个不好说了,上次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在外面放了还几年了,我拆下来还好用的。

网友E:
电池的使用通常考虑2种情况:

1、使用的环境,尤其是低温情况下,使用寿命短得多,最多2年就可能需要更换

2、使用情况,是不是经常断电?如果是长期带电允许,电池的寿命自然会延长,不同品牌说的不同,比如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