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有关于UPS电源无功功率的一些基本常识

楼主(2011-07-08):
用户设备不接UPS时,用电流钳形表测量,其输入电流为90A。装上UPS后,钳表测量UPS的输入电流为120A,因此推出UPS多消耗30A,合计每月多消耗电费:【(30A×380V×1.73)/1000】×0.80元/度×24小时×30天=11359.72元。

可想而知以上计算对吗?可能此问题困扰很多用户和技术人员,在回答以上问题时,先来做一个日光灯试验,如图下图所示。

请问,图中电流表测量出来的值是多少?有人认为这还不简单
40W÷220V=0.18A
为什么实际测量值却是0.36A呢?那么日光灯是不是就消耗:0.36A×220V=79.2W呢?
答案是错误的,若在输入端装上电度表,可以发现日光灯实际消耗的就是40W,那么上述的0.18A电流到底是什么?

要回答以上问题,就需要引入无功的概念,对于无功功率的理解很多人不清楚。不妨拿图2中高速公路来形象说明:高速公路每小时允许的通行量是固定的,这个可以理解为视在功率,用S表示,也就是总功率。真正把货物从A地运输到B地的货车数量,称之为有功功率,用P表示,他们要按运输重量交费。为了维护路上的交通秩序,少量的巡逻车是必须设置的,这些可以称为无功功率,用Q表示,他们是不交费的。电工学上的公式是:
S2=P2+Q2
cosφ=P/S
从上式可以看出:
(1)无功功率不等于没有用,但是越少越好,一般可以通过无功补偿措施降低无功功率。
(2)无功功率过大时,有功功率的数量就要减少。比如一个视在功率为100kVA的变压器给一个车间供电,当车间负载的无功功率过大时,这时能供给的有功功率就会减少。
(3)在国内,工厂的配电中无功功率一般要控制在一定比例下(一般功率因数0.92以上),无功功率是不用缴纳电费的,只收取有功功率部分的电费。

清楚这些后就可以明白,开始提到的安装上UPS以后输入电流会增加30A的问题,应该这样理解:这30A电流大部分是UPS的无功功率。当然,UPS本身有个效率问题,假设UPS效率为90%,则安装上UPS,有功功率要多消耗10%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不会出现多收30A电流的电费。

用UPS带负载时,必须要注意负载的特性,尤其是对一些功率因数很低的负载,也就是无功功率很大的负载,常见的高压钠灯就是如此。已知钠灯的功率因数是0.4,现有单只功率为250W的钠灯共46只,请问用多大容量的UPS能带起来?有人可能这样选择:

250W×46只=11500W,用15kVA UPS应该差不多了吧?实际上我们曾经用20kVA的UPS也带不动,为什么?那究竟要用多大功率的UPS才能带动这些负载呢?

以下来计算一下:
有功功率P=250W×46只=11500W
功率因数cosφ=P/S=0.4
视在功率S=P/cosφ=11500W
/0.4=28750VA
也就是说,UPS必须大于28750VA才能带动负载.因此必须选择30kVA以上的UPS才能带动46只250W的钠灯。
那么用15kVA的UPS能带动以上负载吗?也来计算一下,现在通过补偿,将高压钠灯的功率因数补偿到0.9,则:
有功功率P=250W×46只=11500W
功率因数cosφ=P/S=0.9
视在功率S=P/0.9=11500W/0.9=12778VA

这时选用15kVA的UPS就可以带动负载,只是接近满载运行,对UPS较为不利。

所以,无功功率通过补偿可以降低,在配电上,只要功率因数达到供电局的要求,就只需支付有功功率的电费即可。实际上,无功功率并不消耗能量,但是会占用通道资源,所以一般要求其越小越好。
原文章转载于【山特UPS电源】网:http://www.ups-cn.com

网友A:
看看学习下,不错。

                                        吸尘器什么牌子好罗莱家纺四件套现在学什么技术最好网络兼职一分钟速算努比亚永久黑榻榻米

网友B:
核算用电量的时候根本就不是用有功功率来核算的,都是用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