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安装WINCC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1-07-08):
安装WINCC出现:该计算机上找到 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 的 Instance WinCC。

Please install the SQL Server 2000 from the SQL CD in your WinCC package.
这个怎么解决!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把这个sql server卸载,安装wincc里自带的sql server。

楼主:
我的WINCC是在网上下载的:WinCC_V6SP3_ASIA;系统是: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2002 service pack 3;我没买正版的WINCC,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B:
软件不对,重新下载wincc和配套的SQL2000,现在基本都是wincc6.2和SQL2005的版本了,你那老版本建议升级吧。QQ878582905

网友C:
事实上,WinCC_V6SP3_ASIA是很好用的.

只不过它与你的XP SP3系统不兼容.

 应使用它配套的SQL Server 2000  SP3A(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