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电机容量选择断路器,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和线缆?

楼主(2011-07-08):
        我在很多地方搜过,有的说是断路器选择1.5-2.1倍电机额定电流,接触器选择1.5-2.5倍电机额定电流.也有的说法是按电机额定电流再留一定余量就行了.我用的电机的功率从0.75-132KW都有,现在设计控制保护电路,需要用国产的电器.我主要是想知道根据电机功率,怎么确定断路器的壳架电流,额定电流和脱扣器整定电流范围,接触器的电流.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断路器选择1.5-2.1倍电机额定电流。

                                        吸尘器什么牌子好罗莱家纺四件套现在学什么技术最好网络兼职一分钟速算努比亚永久黑榻榻米

网友B:
选空开的时候要不要考虑电机的启动电流?

网友C:
参考大的品牌都有一个根据电机容量的配置表

网友D:
看铭牌就知道每台电动机的功率和额定电流,然后根据额定电流来选择导线、控制电器,这需要了解导线的安全载流量、各种电器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