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通讯时的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11-07-08):
我现在正在做的设备里有一个CP1E的PLC,还有一个CP1L的PLC,其中CP1E作为主机,CP1L作为从机并与几台变频器通讯,请问:如何实现CP1L的输入点来使得相应的CP1E的输出点动作?比如说CP1L的输入点0.00控制CP1E的输出点10.00.望赐教,谢谢。
如能编写出程序更好了,呵呵

网友A:
我可以给你相关的做参考

网友B:
也想学习学习,现在很想学plc

楼主:
对:虫子 关于

我可以给你相关的做参考

内容的回复:怎么参考啊?还望赐教。

网友C:
处处老来暗的,把方法说出来呗

网友D:
做好 通讯 I/ O 映射表,  和普通的通讯没什么区别!

把数据当 BYTE 读过去,  在转换成 BOOL 量,即可!

网友E(2011-08-19):
这个就按普通PLC工作状况那样写不可以吗? 如何实现CP1L的输入点来使得相应的CP1E的输出点动作?比如说CP1L的输入点0.00控制CP1E的输出点10.00. 把CP1L的输出接到CP1E的输入上。 然后里边程序一写

网友F:
需要做一个sever程序,将两个PLC的数据交换区包括读的和写的

网友G(2011-10-27):
OMRON 明明有通讯模块干吗要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H(2012-10-18):
选择用一个CP1H的PLC,如果不够增加扩展模块,搞的这么复杂程序结构太乱糟糟!

网友I:
这样配置真是够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