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系列伺服问题

楼主(2011-07-08):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设备上用到4台AB系列伺服,3台400W的,1台100W的。100W的伺服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CN1接头接触不良的问题,有时会正转,不会反转。CN1接头用手压一下,又正常转动了。

拿下来给台达的检测,说是一切正常。可装上去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已出现了5台这样的问题了,郁闷啊!

网友A:
3M的插头质量很好的,是不是螺丝没有锁紧?

网友B:
楼主你好,从目前情况看是接头接触不好,可以采用专门用于电气清洁的清洗剂清洁处理,它可以清除接头的氧化层;像和柔(译音)、binder、菲尼克斯都有一些接头可供选择;

网友C:
你的名字很象我一个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