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SLC5/05 FLT灯闪烁

楼主(2011-07-09):
我用新1747-l553b下载程序后打到run位置时cpu报故障,故障内容是:when going to run,a user program dedard slot 8 as unused ,but slot is detected as having an io module inserted .this can also mean that the io module has reset itself .an attempt to erter run or test was made with empty rack.可是机架上第八个槽根本就没插模块,用io configuration读取硬件组态发现第九个槽多出一个输入模块 ,第八个槽并没有读出模块内容。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打电话到AB公司咨询,不过要有技术支持账号。

网友B:
可将处理器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插入处理器通电在线读取输入输出模块,最后将程序重新下载到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可将处理器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插入处理器通电在线读取输入输出模块,最后将程序重新下载到处理器

处理器恢复出厂设置已经试过,不好使,恢复出厂设置后读取的输入输出模块也比实际多一个模块。

网友C(2011-08-25):
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西门子PLC回收,回收PLC,回收二手PLC,收购二手PLC 回收二手PLC 收购西门子PLC模块回收二手,收购西门子PLC模块 收购西门子PLC模块 收购西门子PLC,收购PLC,收购二手PLC,收购PLC模块,回收PLC模块回收西门子 AB施耐德三菱PLC收购欧姆龙,回收西门子PLC,回收AB
刘 先 生 TEL:135 33550020 Q**Q:151 202203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