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1-07-09):
各位师傅好,现在我有一台台达变频器型号是VFD055F43B,出现CF3.7报警,电流互感器已经把管脚都焊开了,还是报3.7,把主板上的074换了也还是3.7,换了块主板开机就报OC,请问各位师傅还有哪方面的原因呢,请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们请给指点一下迷津呀

网友A:
我前几天修过一台相同故障,

楼主:
您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有可能控制坏。获取更多帮助和支持,请登陆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网站 www.sinodrive.com 或 www.4008886560.com 。拨打上海津信变频器专业服务中心7/24技术支持热线400-888-6560,
随时与我们联系。

网友C:
IGBT、驱动电路、电流传感器、控制板任何一方面出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该故障的。

网友D(2011-08-17):
请到当地的维修间进行维修

网友E(2012-03-14):
我遇过同样的情况,确定传感器好的,把电流检测电路那边的运放换了试试,在开关电源右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