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把注释下载到PLC内,等下次上载时可以看到注释

楼主(2011-07-09):
怎么才能把注释下载到PLC内,等下次上载时可以看到注释

网友A:
关键是这个。
剩下的各自修行。

网友B:
西门子的怎么设置了?

网友C:
PLC参数中的内存容量设置一下

网友D:
同意一楼的说法,三菱的可有注释下载选项,但SIEMES的一般注释无法下载

网友E:
确实可以下载,但超过8个字符的注释,多余的字符PLC无法保存,上载后那些多余的部分是没有的。

网友F:
西门子的无法下载注释

网友G:
对:彩云之滇东北 关于

西门子的无法下载注释

内容的回复:那就是三菱的可以了

网友H:
注释能下是能下,但PLC容量还是太小

网友I:
其实不建议吧注释下在PLC里,PLC的存储器容量是很有限的,一般存不了几个注释的,你把注释写在电脑里,在连接PLC后直接打开电脑里的程序,直接监控就能看见注释,这样不是很好么?

网友J:
西门子的无法下载注释 。。。

网友A:
楼上,还有更上面有的。

西门子200不能直接下注释。注意了,是不能直接下载。

详情请留意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