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7.2

楼主(2011-07-09):
MCGS嵌入版7.2 安装后,模拟设备属性打不开,控件事件也打不开,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给MCGS打电话啊,去问他们,!!!!!

楼主:
不要有问题就打电话吧

网友B:
MCGS嵌入版7.2安装时,要确定安装正确,在昆仑通态官网上下载嵌入版7.2的完整安装包以后,解压完准备安装时,要注意把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关闭,并且以计算机管理员的身份登录,这样安装好以后,可以正常使用的,设备窗口中的模拟设备是可以双击打开,进入设备编辑窗口的。

楼主:
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重新安装后,效果和原来一样,事件和属性都打不开

网友B:
打电话问她们技术支持吧

网友C:
您有没有改变存储路径?如果改变的话,就重新安装选择默认路径在试试卡看。

网友D:
电脑是什么系统啊,嵌入版7.2目前只支持中文32位操作系统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