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纺织上的变频器都要设置那些参数,谢谢了

楼主(2011-07-09):
哪方面都可以,不论什么牌的都行

网友A:
兄弟  你的工况情况,和需要达到的目的 才能知道需要哪些功能,根据功能才能考虑后面的。

网友B:
纺织行业分梳棉机械,粗纱机械,细纱机械,落筒机械,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设备,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网友C:
是的呀,粗纱和细纱不一样的呀

网友D:
各种参数。呵呵呵。。。。。。。。。。。。。。。

网友E:
一定要把问题说清楚,大家也好参考在回答

楼主:
梳棉  青刚联 气流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