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07-09):
西门子变频器MM420报故障代码中根本没有 F0000。以下为所有的西门子变频器MM420报故障代码。
故障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反应措施
F0001
过电流
? 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对应
? 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 有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
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
相对应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 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 增加斜坡时间
? 减少提升的数值
Off2
F0002
过电压
? 直流回路的电压r0026 超过了跳闸
电平P2172
? 由于供电电源电压过高或者电动机处
于再生制动方式下引起过电压
? 斜坡下降过快或者电动机由大惯量负
载带动旋转而处于再生制动状态下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 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 直流回路电压控制器必须有效P1240 而且正确地进
行了参数化
3. 斜坡下降时间P1121 必须与负载的惯量相匹配
Off2
F0003
欠电压
? 供电电源故障
? 冲击负载超过了规定的限定值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 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范围以内
2. 检查电源是否短时掉电或有瞬时的电压降低
Off2
F0004
变频器过温
? 冷却风机故障
? 环境温度过高
检查以下各项
1. 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正常运转
2. 调制脉冲的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
3. 冷却风道的入口和出口不得堵塞
环境温度可能高于变频器的允许值
Off2
F0005
变频器I2 t 过温
? 变频器过载
? 工作/停止间隙周期时间不符合要求
? 电动机功率P0307 超过变频器的负
载能力P0206
检查以下各项
1. 负载的工作/停止间隙周期时间不得超过指定的允许值
2.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
相匹配
Off2
故障的排除
MICR.master420 使用大全6-4
故障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反应措施
F0011
电动机I2 t 过温
? 电动机过载
? 电动机数据错误
? 长期在低速状态下运行
检查以下各项
1 检查电动机的数据应正确无误
2 检查电动机的负载情况
3 提升设置值P1310 P1311 P1312 过高
4 电动机的热传导时间常数必须正确
5 检查电动机的I2 t 过温报警值
Off1
F0041
电动机定子电阻
自动检测故障
? 电动机定子电阻自动检测故障1 检查电动机是否与变频器正确连接
2 检查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数据是否正确
Off2
F0051
参数EEPROM
故障
? 存储不挥发的参数时出现读/写错误1 进行工厂复位并重新参数化
2 更换变频器
Off2
F0052
功率组件故障
? 读取功率组件的参数时出错或数据非

更换变频器Off2
F0060
Asic 超时
? 内部通讯故障1 确认存在的故障
2 如果故障重复出现请更换变频器
Off2
F0070
CB 设定值故障
? 在通讯报文结束时不能从CB 通讯
板接收设定值
1 检查CB 板的接线
2 检查通讯主站
Off2
F0071
报文结束时
USS RS232-
链路无数据
? 在通讯报文结束时不能从 USS BOP
链路得到响应
1 检查通讯板CB 的接线
2 检查USS 主站
Off2
F0072
报文结束时
USS RS485
链路无数据
? 在通讯报文结束时不能从USS COM
链路得到响应
1 检查通讯板CB 的接线
2 检查USS 主站
Off2
F0080
ADC 输入信号
丢失
? 断线
? 信号超出限定值
检查模拟输入的接线Off2
F0085
外部故障
? 由端子输入信号触发的外部故障封锁触发故障的端子输入信号Off2
F0101
功率组件溢出
? 软件出错或处理器故障1. 运行自测试程序
2. 更换变频器
Off2
F0221
PID 反馈信号低
于最小值
? PID 反馈信号低于P2268 设置的最小

1. 改变 P2268 的设置值
2. 调整反馈增益系数
Off2
F0222
PID 反馈信号高
于最大值
? PID 反馈信号超过 P2267 设置的最大

1. 改变P2267 的设置值
2. 调整反馈增益系数
Off2
F0450
BIST 测试故障
故障值
1 有些功率部件的测试有故障
2 有些控制板的测试有故障
4 有些功能测试有故障
8 有些I/O 模块的测试有故障仅指MM
16 上电检测时内部 RAM 有故障
1. 变频器可以运行但有的功能不能正确工作
2. 更换变频器
Off2

网友A:
补充,详细信息可以到资料库里下载一份西门子变频器使用大全,介绍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