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步进电机比伺服电机好

楼主(2011-07-10):
步进电机便宜,驱动器也便宜,只有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5分之一。性能方面,步进电机定位更准更快,但一般步进电机有一个弱点,运行速度比不过伺服电机。所有,只要步进电机速度提高了,性能绝对要高于伺服电机。目前我的驱动器已经能轻松的让一个普通步进电机空载在零点几秒内加速到4000转/分以上。

请看视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514d2a50100sdks.html

一个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其含量技术已经与伺服电机驱动器不相上下。

楼主:
不要说我不懂伺服技术哦!

空间矢量技术、三闭环,我都研究很深的,呵呵。目前只是觉得步进好用,干嘛要伺服呢?也可能没事干哪天我也开发一套玩玩。

网友A:
不错,不错,是否方便做一下有负载或者大惯量的视频呢? 比如5倍的转动惯量,做加减速和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错,不错,是否方便做一下有负载或者大惯量的视频呢? 比如5倍的转动惯量,做加减速和定位。

具体数字不好计算,大体上我给客户开发的贴片机上使用的转速是2000转/分,x轴负载大概在4公斤重,y轴负载大概在3公斤,无丢步。也正因为贴片机上几个电机要同时运动,所以设计本驱动器是带上了高速modbus接口,一条通讯线一个指令就可以定位。为了预备更高精密控制,设计时又带上了高速增量编码器接口。

网友B:
胡说八道。电机本身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有什么优劣之分。

半桶水的才荡得厉害呢。

网友C:
没有国人不敢说的大话.

网友D:
楼主,你的步进驱动器带电机加上额度扭距的负载,如果电机转过90度、再转回90度,这种情况下一分中起停多少次?

楼主:
我决定老老实实地当小学生,老老实实地用我的便宜的步进电机,老老实实地搞步进驱动器。

网友D:
楼主,我的问题呢?

网友E:
适合就好

网友F:
适用为度!

网友G:
要看应用,谈不上好不好。

网友H:
没用过伺服,在瞎说!国内好多搞步进很久的,难道人家比你低智?

网友I:
转到4000转有什么用,看步进电机的力矩曲线图,到高速几乎没有力矩了,而且伺服电机就不会这样。

网友J:
步进、伺服各有各的优势 各有各的适用场合 4000rpm应该也不足为奇吧 你觉得很难达到吗 我上次在我们公司研发部逛 他们也在给步进测速 到3000多转也很简单啊 还要往上加速呢 我也没看就走了

还有你只说转速 那你4000rpm的时候还有没有扭矩啊 你要是只能空载转 要它有什么用啊

还有就是6楼luodong的问题,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也想问的

还有就是没看见你说的编码器啊 可能是我的电脑视频不清楚 步进闭环接触过 东方做的感觉不错 你的不知道怎样

步进驱动器总线通讯也不是新鲜技术 我们的就有

你这么就说你的步进比伺服好 不妥

楼主:
对:TRF 关于

步进、伺服各有各的优势 各有各的适用场合 4000rpm应该也不足为奇吧 你觉得很难达到吗 我上次在我们公司研发部逛 他们也在给步进测速 到3000多转也很简单啊 还要往上加速呢 我也没看就走了

还有你只说转速 那你4000rpm的时候还有没有扭矩啊 你要是只能空载转 要它有什么用啊

还有就是6楼luodong的问题,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也想问的

还有就是没看见你说的编码器啊 可能是我的电脑视频不清楚 步进闭环接触过 东方做的感觉不错 你的不知道怎样

步进驱动器总线通讯也不是新鲜技术 我们的就有

你这么就说你的步进比伺服好 不妥

内容的回复:

4000转是一个指标,我得空转4000的驱动器,1500转的时候力矩刚刚地,别的行吗?吹口气就自己停了,况且有的空转都都不了1500,有本事就把你们的速度指标都列出来,省的让用户选择错误,误导用户,其他不说了。

楼主:
对:TRF 关于

步进、伺服各有各的优势 各有各的适用场合 4000rpm应该也不足为奇吧 你觉得很难达到吗 我上次在我们公司研发部逛 他们也在给步进测速 到3000多转也很简单啊 还要往上加速呢 我也没看就走了

还有你只说转速 那你4000rpm的时候还有没有扭矩啊 你要是只能空载转 要它有什么用啊

还有就是6楼luodong的问题,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也想问的

还有就是没看见你说的编码器啊 可能是我的电脑视频不清楚 步进闭环接触过 东方做的感觉不错 你的不知道怎样

步进驱动器总线通讯也不是新鲜技术 我们的就有

你这么就说你的步进比伺服好 不妥

内容的回复:

再说一遍:我的测试条件是24v电源,普通双极混合式感应电机,你们能转到4000转我估计可能性根本不大,要不也发个视频。我的是绝对的独创控制技术,与大路货色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你的步进驱动器带电机加上额度扭距的负载,如果电机转过90度、再转回90度,这种情况下一分中起停多少次?

这个问题具体不好说,你看到我那个短路测试视频中的电机就是交替换向的·

楼主:
到此可以结贴了,这儿不再回帖了。

网友A:
别气妥!有一点亮点就是产品的竞争力,虽然不能通吃,但是解决部分应用场合的需求也是可以的。

没有搞过步进电机控制器,个人觉得实现高速不是难事。

搞步进的感觉搞通了SVPWM好像很有成就感,实际上,在伺服控制器中,这是最最基本的。

有时间我也研究一下步进电机控制器,和高手交流也有共同语言了;难道失步和堵转的问题就那么难解决?

网友K:
首先用户考虑的是"能用",再次是成本,你搞个4000转有啥用?转速越高越实用?其实好多场合都用不了那么高速,大部分都在2000转以下,伺服的主要特点一是在"额定转速内恒转矩",你要是能做到10转跟2000转的出力一样,我一定用你的步进.要不然你就个一万转也没毛用!还敢说"一个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其含量技术已经与伺服电机驱动器不相上下"??????????????

网友D:
19楼,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实测一下不就有个测试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19楼,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实测一下不就有个测试结果了。

那个调试软件的最低间隔周期是1秒,要测就要改程序。

楼主:
你看那个换向速度应该与你说的90度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要经过启停这个阶段,在我的高速测试视频里我估计到4000rpm那个启动时间大概不到100ms(仅从视觉),你看看大体应该能知道。

网友D:
这个跟启动时间有点关系,因为转动90度要保证停止后位置不超调且无偏差。用2500线光电编码器来说,四倍频后是10000,转90度就是左转2500个脉冲,然后右转2500,保证上面的定位要求。

网友D:
空轴启动时间100mS太长了,伺服正最高到负最高速3000rpm只有20mS且速度无超调!

网友L:
步进电机用是好用,但跟伺服电机相比还是差一些,不够稳定。易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空轴启动时间100mS太长了,伺服正最高到负最高速3000rpm只有20mS且速度无超调!

实际上你看到的视频也告诉你,其启动速度也是很快的,比启动时间肯定是比不过好的几千元进口伺服的,如果你是使用者,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承受能力来选择, 我说的比较是从性价比的综合性能来考虑的,不考虑成本的话的就首先考虑伺服,这个多少钱?才是个零头。另外,写完了才发觉自己搞混了,这个帖子本不该回复。

说了很多很多,我都是有实际视频佐证自己的发言的,希望别人也发点视频看看。

另外顺带说明一下,带编码器补偿的驱动器不久也会搞定。

网友M:
看用在什么场合了。

怎么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