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减轻步进电机低速时的振动?

楼主(2011-07-10):
步进电机低速运行时的振动比较大,为什么?有没有方法减轻电机的振动?我已经用了32细分,八线串联接法,两相驱动器。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检查电机的输入信号,检查速度反馈信号,检测转速是否均匀;

网友B:
再细分!  避开振动频点运行。

网友C:
其实8以上的细分对位置的定位基本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对速度起平滑作用。如果要负载低速运转,加大传动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8以上的细分对位置的定位基本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对速度起平滑作用。如果要负载低速运转,加大传动比就可以了。

"其实8以上的细分对位置的定位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此话何解?为什么再加大细分无法提高定位精度?还有我用步进电机直接带动丝杆,除了换丝杆就无法加大传动比了。

网友C:
对:jk8113 关于引用TellTruth 的回复内容:其实8以上的细分对位置的定位基本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对速度起平滑作用。如果要负载低速运转,加大传动比就可以了。

"其实8以上的细分对位置的定位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此话何解?为什么再加大细分无法提高定位精度?还有我用步进电机直接带动丝杆,除了换丝杆就无法加大传动比了。

内容的回复:

事实就是如此。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这几天也遇到了,很 头痛。昨天还在湖南的一个客户那里调试设备,是用的我们深圳施迈特SMT3722M型号的高压步进电机驱动器配三相130系列50N/M步进电机,正转速度在600转/分钟,运行的非常平稳,比客户之前用的品牌效果好很多,但是设备需要反转,50转/分钟,这个时候设备传动部件就开始有振动,发出振动的声音。我们分析也是用在了振动频点上了。是否修改细分就能避免振动频点呢?望指教,在此先谢谢!

网友E:
是否修改细分就能避免振动频点呢?

肯定不会,细分可以减小震动的幅度,但是肯定不能改变频率

网友B:
细分数变了,同一目标转速的脉冲指令频率会跟着变,因而有可能因避开与指令同频的共振点。

不过此法并非万能,有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

网友F:
除了再细分别无办法

网友G:
考虑一下是不是共振频率的问题,可尝试避开某个频率点,或重新设计两者的震动频率

网友C:
还有一个振动的原因可能是驱动器电流调节过大,易引起低速失步或振动,而在较高的速度时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