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接受输入信号的响应频率

楼主(2011-07-10):
通过脉冲输入的方法能否可以实时的调整伺服系统的,达到比较高的响应速度的目的,因为主传动机构在不定速的状态下旋转,而要求伺服辅助系统以主传动机构的速度(由主传动机构产生的增量型脉冲信号)为依据,实时的调整自身转速,以达到与主传动机构同步的目的。

或通过模拟量输入的方法是否也可以高效的实现上述技术要求?

网友A:
以脉冲口追随主传动原则上难免难免滞后,模拟口也存在类似滞后。

所以得看同步的要求有多高。

楼主:
那是不是我的这种设计思路不正确,有没有理论上没有延迟的控制方式呢?

实际电路中是肯定会有延迟的,只不过不希望这种延迟是由我的设计理念不正确而造成的.

网友A:
主从模式一般难以满足高同步需求,追求高同步可能需要所有轴跟随同一个主轴,而这个主轴往往不是物理轴,而是虚轴。

建议楼主首先明确同步需求,再考虑实现方案。

楼主:
楼上所形容的所有轴跟随虚拟主轴是不是与数控系统的多轴连动是一个道理?

我这主轴的信号为一增量型型的编码器,每当编码器产生一个脉冲信号,便会给伺服系统一个驱动信号,使伺服电机旋转一定的角度.我认为,如果就算是数控系统中的多轴连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理论?

网友A:
所有轴跟随虚拟主轴与数控系统的多轴连动不是一个道理!

所有轴跟随虚拟主轴多见于电子凸轮,(真)电子齿轮等应用。

楼主:
那像楼上所说,所有轴要跟随一个虚拟主轴,那这个虚拟主轴要怎么实现?

只有普通的PLC能实现这个虚拟主轴吗?

网友B:
主要是看你的同步要求有多高,一般的电子齿轮,以命令位置做同步,效果就可以满足一般的要求,虽然主从轴的之间的命令执行时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延时,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电子齿轮转速比的计算是不是要用浮点运算?

在这儿所提及的都是有延迟的,有没有从际到理论上都没有延迟的做法?

网友B:
哥们,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没有延时的同步的,只要满足需要就可以了,就是设计很完善,两个同型号的驱动器响应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网友A:
高端运动控制器、PAC等往往具备虚轴功能,所以说得看同步需求,用性价比最高的实现方案,而不是片面追求高同步能力。

楼主:
使用虚拟轴的系统我不会做,由于我的主机是采用变频调速,而且负载的变化量比较大,所以只能让伺服电机与它同步,那我现在准备使用脉冲控制伺服电机,还有更稳妥的方法吗?

网友C:
关键在与您的设备速度是多少?速度波动有多少?能接受的同步误差是多少?没有明确的数字,所有的讨论都没有明确的意义。小马过河的故事您总听过吧。

楼主:
由于现在只是有意向,还没有实质的开始设计,只是在考虑这种系统的可行性.

网友C:
可行性本身,就是由细节保证的啊。不清楚水有多深的时候,淌水过河的可能性是无从确认的啊。

脉冲带伺服,必然有滞后。这个方式是否可行,就取决于这个滞后量能否被接受。另外,也有专门的“同步控制器”效果要比直接用脉冲控制伺服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