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四十六期--变压器并列运行,低压电容补偿应该如何配置

楼主(2011-07-10):
本期擂台题:变压器并联运行(通过低压母联),低压电容补偿应该如何配置,并联后,各变压器的电流是否相同(三台完全相同的变压器)?

要求如下:1、补偿应如何采样,

                    2、变压器并联时,补偿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请针对以上要求进行阐述,其中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7月23日评奖。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并列运行与电容补偿有关系吗?

如果运行中经常操作母联开关,在安装时注意电容柜的位置,别因为操作母联开关而切掉电容器。

网友B:
任意一台变压器的一组取样电流就可以了哈。也就是说用一个控制器控制一台电容主柜或控制一台电容主柜和辅柜。

网友A:
电流取样就要注意了,不可以随便取的。正常布置应该是每台变压器的进线跟一个功率因数补偿的采样,不可以共用一个,也不可以交叉控制。

网友C:
1、在每一台变压器的输出侧安装电流互感器,进行取样,从而控制电容柜的控制器进行电容投切,进行功率因数的补偿,如果其中一台变压器停止运行,则该电容柜进不能进行自动投切,但是可以手动运行。

2、并联后各台变压器的运行电流有可能并不一样,主要是由于每一台变压器的运行参数达不到绝对一致(像阻抗电压、铜损等等吧),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师傅指教。

3、补偿的时候需要注意电流互感器的极性与控制器的极性要求要一致。

网友D:
在每一台变压器的输出侧安装电流互感器,进行取样,从而控制电容柜的控制器进行电容投切,对每一台变压器单独进行功率因数的补偿.电容补偿柜的低压母排与变压器低压出线柜的母排直接连接.电容柜的容量根据对应的变压器容量简单选择即可.(选择系数就根据你自己的负载性质去取舍).三台同型号的变压器同一高压回路供电并联运行后电流基本一样,除非线路阻抗相差比较大(线路阻抗涉及高低压回路)

网友E:
1,相同变压器并联分接头在相同位置,几乎是没有环流,取任何一台即可;碰到2台8MVA与1台12.5MVA并联运行没有任何问题,潮流基本按照容量比例均分;也遇到3台8MVA变压器调分接头时不同步,造成其中一台与另两台差一个档长达10分钟之久,环流有2000+KVAR,调回后正常运行。

2,电容计算最好按每一段母排负荷来计算,分段布置,分别补偿自己所在这段母排,功率因素采样就用接入该段母排变压器低压侧,无需考虑什么切换。这样:

a, 母排不分段,电容器是多组或者有档位的,只要大小配置合理,调节死区合理,不会存在互相抢投切问题;

b, 母排分段,无疑这种是最佳的;

网友F: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G:
由于变压器采用并联。输出母线多为铜排供电方式。按并联变压器的要求条件。他们之间的环流是比较小的。取样电流在木排上进行。在母排进行电容补偿。变压器并联是最好采用低压分散的补偿方式。

网友H:
5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yuyangsdly               yuyangsdly

                          inter938                    winter938

                          linelee2003             lly

                          lcx_jia                       李纯绪

 30积分获得者:zhxl198808          zhxl198808

                             AQD008                AQD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