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不大的动力设备,大家是用塑壳开关还是微断?

楼主(2011-07-10):
RT,小电流的选微断,大电流选塑壳这是无容置疑的

但在五六十A电流的时候,是选择塑壳还是微型断路器较合适?

网友A:
还是选塑壳安全可靠,这个时候选微断失败的案例太多了!

网友B:
既然是动力设备为什么不选马达断路器呢

网友C:
应该选塑壳开关,分断能力高。

网友D:
我的经验,60A的微型断路器

我只用在20A电流以下。

网友E:
用电机断路器或塑壳开关

网友F:
应该选塑壳开关,分断能力高。

支持

网友G:
根据额定电流大小选用!

网友H:
这么大的微断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I(2018-08-08):
学习学习,能够说一个要用塑壳断路器大概的功率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