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步科MT4404T移动元件设置问题

楼主(2011-07-11):
请教高手,我用移动元件做了一个动画,移动元件的地址为LW10,然后用多状态设定控制移动元件来移动,多状态设定的地址为LW11.如果直接点击多状态触摸屏上的多状态按钮,移动元件可以移动。如果用寄存器来控制,也就是用PLC(台达)来控制的话怎么也动不了。可是如果用维纶触摸屏使用相同的设置则可以用PLC来控制。

有关截图如下:

这是移动元件设置的地址:
这是多状态设置中的基本设置:
如果设置成触控始终有效,直接在触摸屏上控制是可以移动的。设置成如下界面,使用台达PLC控制就无法控制了。

网友A:
可能控制方式不对;有时候不能一直负值;只能一次付值;或者沿触发!

你最好打电话问一下步科!

网友B(2011-08-18):
楼上的不懂不要乱回复,

      楼主的问题是,你搞错概念了,多状态设定里面的控制设置,触控使能是指,多状态按钮在这个位寄存器为开时可以触控有效,否则,无法触控按钮。

   如果你需要用PLC控制,则移动元件设置的读取地址你可以用PLC地址减1来设置,例如你需要用西门子200的变量VW100的值来控制移动元件,则你的移动元件设置读取地址应该设置为VW99,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