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格索兰空压机反转故障

楼主(2011-07-11):
     公司有两台英格索兰风冷110KW的空压机,最近一启动空压机时,电机运行一下,空压机面板上就出现

“CK MTR ROTATION” 报警,查看故障代码为电机反转故障,建议对调电源。。(但是重交换使用后就一直没有动过电源)

多次对总电源进行复位(开,关)后,电机又能正常启动。。

   我们电源是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的,我的问题:

1 是检测回路出问题了,导致出现反转报警?

2 是发电机发出的电的相序发生了变化,导致电机反转?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检测出来了。。

下面是控制图

网友A:
我处有六台英格索兰风冷110KW的空压机,其中一台出现过与你描述的故障。

换了整个面板就好了,外部线路没动过。

你有两台空压机,可以对调面板试试。

另,楼主在国外???!!!

楼主:
     回复:lgming88

    面板我换过了,故障依旧,我现在怀疑的话会不会是电网的相续发生了改变,和电机正转运行的方向不一致了

就会出现上述情况。。请问会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了?电网的相续会改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