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怀疑24v步进电机运转到4000rpm不太可能

楼主(2011-07-11):
所以重新拍了一个视频:(虽然没有转速表,但通过视频也能估计电机的转速是多么快,具体是间隔是2秒,步进脉冲数是40000,细分是400,除去停顿时间和加减速时间,可以大体估计一下转速是否达到了4000rp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514d2a50100sf5h.html

网友A:
如果电机与同规格的普通电机没有差别,很难令人信服!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如果电机与同规格的普通电机没有差别,很难令人信服!

内容的回复:

是啊,本身步进电机能上4000转就没人信啊,我的那个电机就是个不到百元的国产普通57电机。在我做到这一步之前我都不相信我能让这么一个电机跑到4000rpm,估计雷塞都未必能行,但事实上我做到了。

楼主:
国内90%以上都用的空载1000多转的单片驱动器,步进电机带载几百转都成了习惯性思维了。

网友A:
如果电机与市面上的普通电机没有差别,驱动电压也没有变化,唯一的可能性不是驱动技术如何,而是作为被驱动目标的混合式步进电机退磁了。作为验证,不妨找一台感应式步进电机试试。

楼主:
照片在这里,别的不说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514d2a50100sf79.html

网友B:
电机空载能跑到4000rpm,有可能实现,但不具有实际意义。关键是带载能力和矩频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机空载能跑到4000rpm,有可能实现,但不具有实际意义。关键是带载能力和矩频特性。

空载速度高空载速度低的带载能力,如何差别多大,自己搞过步进电机的都知道。

楼主:
我就讨厌那些华而不实的吹嘘自己产品的人,因为我就是受害者,而且还有很多的教授写那些不怎么样的芯片的应用文章,我手里还有一些那些芯片,本来想卖,今天还是撤下来了,不想害人。

楼主:
昨天和一位朋友聊天时我说那些东西不好用,没想到他也是同感,于是今天就把那些手里的以前的低速驱动器片子撤下来了。可惜我不能发照片,否则就把聊天记录发个截图上来

网友C:
目前市场上几个厂家的驱动器应该都是1500转/分钟就卡住了,我们深圳施迈特的三相220V的驱动器带130系列50N/M的电机能跑2500转/分钟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D: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心有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市场上的常见产品就是这个样子,您的这个指标真的超出大家的经验太多。另外,电机转起来总会有反向的电动势存在,驱动器的输出电压如果不能高于这个电动势,就无法向电机提供电流。上千转的电机,自己的感生电势总有几十伏吧(相对而言,楼上说220V的驱动器可以跑到2500转,个人感觉可信得多)。也许您的驱动器本身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在没有亲眼看见之前,有怀疑还是可以理解的。

我之前曾经用一个24V的两相驱动器跑过1000转,在电机前串了个无感电阻测电流,确实没有发现电流下降。但是4000转我还是觉得想象起来有点困难。

楼主:
搞了整20年的自控设计了,硬件、软件、数字、模拟、高压、低压,而且这个驱动器还挂在淘宝上,那要经过用户使用检验的,谁敢忽悠啊。估计老刘比我年纪大,既然技术能力都达到这种地步了,这样的人看看周围有几个会忽悠别人的人。

楼主:
空载转速是一个很容易测试的指标,用户买回去连上电机,接通电源,搞个脉冲发生器,一下就知道了,尤其别的像我的这款驱动器,本身可以用调试软件输出转速,测试连脉冲发生器都不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容易测试的指标,但几乎所有的驱动器都不把这个重要的指标标出来,为什么?所以,我想真正能把这个数据列出来的人绝不是忽悠的人。

网友D:
淘宝我没去过.您这个驱动器是卖多少钱的?我买两个试试看可以么?

网友D:
另外,转速这个东西应该也和电机有关吧。驱动器厂家即使标了,对用户的心理来说,可能感觉也和手机待机时间之类的参数差不多。

网友E:
什么叫“步进电机”?

跑那么快不丢步?可别搞一些没用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另外,转速这个东西应该也和电机有关吧。驱动器厂家即使标了,对用户的心理来说,可能感觉也和手机待机时间之类的参数差不多。

也不是那么复杂,无论什么电机,24v大多数的廉价驱动器的空载转速就是1500转上下,此时用手轻轻一捏就停了。我的这款1500转时力还是非常大的,根本就捏不住的。另外,仅仅为了测试老刘就别麻烦了。下一批准备做成不带modbus和编码器接口的,成本能低一些,价格也能再便宜几十元。

楼主:
对:SHIMET 关于

目前市场上几个厂家的驱动器应该都是1500转/分钟就卡住了,我们深圳施迈特的三相220V的驱动器带130系列50N/M的电机能跑2500转/分钟我认为已经很不错了。

内容的回复:

应该说你们那个驱动设计上没什么新意,但在传统设计思维上能跑到2500转上,已经把驱动器的资源利用到了极致,也不容易了,想再提高也不太容易了。

楼主:
更正一下1500力矩测试结果:重新测试一下输出力矩,24。8v电压,细分800每转,让电机以1500rpm转速运转,用手捏住电机输出轴有时可以堵住电机,将开关电源调至28V,手很烫,基本上堵不住了。电压的提高对输出力矩的影响非常明显,稍稍提一点电压,力矩就增加很多。

网友C:
您觉得跑4000转很稀奇吗?57电机,我们施迈特的6000转都跑过,您觉得跑这么快有意思,有几个用户用到2000转以上?

楼主:
对:SHIMET 关于

您觉得跑4000转很稀奇吗?57电机,我们施迈特的6000转都跑过,您觉得跑这么快有意思,有几个用户用到2000转以上?

内容的回复:

言语可能听起来可能有些冒犯,不好意思。用着高速的地方很多,否则也不会那多人用伺服了。既然你们能跑6000rpm,为什么不在规格里说明啊?这是很好的优点啊,到了4000以后我没有尝试再进一步提高速度,以后有时间再说了。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指标导致我曾经在驱动器选择和应用上走了很多弯路,这也是促使我开发这款高速驱动器的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1500力矩测试结果:重新测试一下输出力矩,24。8v电压,细分800每转,让电机以1500rpm转速运转,用手捏住电机输出轴有时可以堵住电机,将开关电源调至28V,手很烫,基本上堵不住了。电压的提高对输出力矩的影响非常明显,稍稍提一点电压,力矩就增加很多。

这个测试很有参考借鉴意义,1500RPM,捏轴就能捏住,说明扭矩真的很小,是高速步进的共同特点吧;对轻负载还真的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性价比兼具。

网友D:
对:SHIMET 关于

您觉得跑4000转很稀奇吗?57电机,我们施迈特的6000转都跑过,您觉得跑这么快有意思,有几个用户用到2000转以上?

内容的回复:

用24V供电能跑到4000转就很希奇了,相对之下,220V供电的能转到6000rpm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楼主:
昨天跟着测了一下36伏的力矩,2000rpm的结果也太令人满意了,这里说一下我说的捏是指用右手的虎口使劲夹住输出轴,垫了东西和手稍微出点汗都夹不住的,这个力还是比较大的,今天我的食指还火辣辣的疼,呵呵。总的来说,对步进电机来说,转矩、转速、电压,这三者互相关联,但空载转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空载转速高的驱动器,只要用户自己能提高电压,就能得到高的转速转矩,但空载转速低的驱动器是如何提高电压都是没用的。从驱动器设计者的角度来说,空载转速主要取决于设计层面,就像我的设计,高于4000以后我没考虑,所以4000以后也很难提高了,要想再提高,必须更改设计。

楼主:
说明一下,虽然我给电机定的规格是35v,但其器件实际耐压是40v,实测过,老外留了一些安全余量,我又留了一些安全余量,查了一下,35v的开关电源很少,以后会把这个规格改成36v。

网友F:
人为改变了电机的工作点,提高额定电压和额定转速,额定转矩不变,这个思路是可行的。

电机额定转速以上是恒功率区,转速越高出力越小,但是不是太深入了解楼主步进电机的控制思路;个人觉得如果是电流闭环控制,那倒没有问题,如果是开环控制,低速区可能电流过大,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请教一下。

用36V的变压器更可行一些,36V也不是常规开关电源规格,用户坏了不好买的,而且开关电源容易坏,经常有冲击和过载电流。

网友F:
忘了一点,实际上电机的功率也提高了,电机的散热和可靠性可能需要好好测试一下,如果电机设计余量足够那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开关电源很好用,其实我早已看到有些一瓶不满半瓶乱晃的人(没有说大川啊,你可别多想)说驱动器必须要用变压器,而且还要用环形的,那都是误导,只有劣等驱动器才会有如此要求,好的驱动器控制精准、保护完善,根本不需要变压器,反而开关电源有更好的电流输出能力,那些胡说用变压器的一定是用在3、4百转的慢速场合的,这也是我开发的原因之一。36v电源太多了,24v,36v,48v都是系列化的。我的机器4个57电机,两个42电机,一个主控制器,仅用了一个28v6a开关电源。

楼主:
把力川写成了大川,莫怪啊。关于提高电压之后功率提高的问题是对的,此时电流就要减小,否则电机确实容易发热,这个我测试的结果也的确这样,而且我也把电流从2.5调到了2,待机电流设为1/2。

网友G:
步进步进,,,可跑那嘛快,把丢步滴事儿咋嘛解决,且来舌舌~~~~~~~~~~~~~

网友G:
马列个比,搞伺服滴,俄看还是妖人破人多,,,问他点正经事,立马B儿就石女咧~~~~~~~~~~~~~~~~~~~

.

网友F:
总有些怪人,说点人话有那么难吗? 好好讨论吗 。

产品只要有亮点创新就是竞争力,不要因为自己做不来,就贬低别人,怕别人抢你的市场,不进步的产品,迟早会推出市场。

可能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不太推荐开关电源的原因在于,伺服是3倍过载,如果你设定的最大扭矩限制输出是3倍,也就是需要开关电源具有3倍过载能力,加减速都会有冲击电流,我买的一个48V开关电源已经坏了,也是知名品牌。

而步进电机可能不存在过载的说法,过载电流就是固定的。

如果多个低压伺服器,反而变压器会更有优势,不管是价格还是赖冲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