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AD的输入怎么样从0-10V换到4-20mA模式

楼主(2011-07-11):
FX-2AD的输入怎么样从0-10V换到4-20mA或0-5V模式,硬件和软件需要哪些改变?

之前的输入是0-10V的 ,现在的输入要变成4-20mA或0-5V模式 ,谢谢大侠赐教!

网友A:
用信号源给4mA,调电位器offset电位器,把采样进来的值调到0,然后用信号源给20mA,调电位器gain,把采样值调到4000;

重复以上动作,直到给4mA的时候采样值是0,给20mA的时候采样值是4000.

网友B:
修改通道参数值即可

看看说明书 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改通道参数值即可

看看说明书 有的

网友D:
找到模块的说明书多看看,一般只改参数就可以了,接线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A:
这是手册上写的,我没有看见有设置参数就可以改量程的地方

网友E:
仔细查看<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楼主:
终于明白 ihearyouok   是正确的  谢谢了  有的童鞋们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 呵呵 ...

网友F(2018-06-27):
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