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有一台变频器在运行中老是频繁出现ACS800 0016_3SR,但是没有停机,电机是间歇启动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

网友A:
ABB的变频器技术支持在干什么呢

网友B:
电机运行时报什么故障?

网友C:
  这不像是故障代码吧,是不是接线不良或是···

网友D:
ACS800 0016_3SR,

这是变频器型号啊!应该还可以看到软件版本。380V  的小单传。

网友E:
你说明白点,是用端子控制,还是用通讯控制,通讯控制的话,是不是指令写的地址有误,端子控制的话,建议刷新主控板,或更换。

楼主:
对:Piston 关于ABB的变频器技术支持在干什么呢 内容  打电话问ABB的工程师他们也说不晓得,最后让把参数重新设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你说明白点,是用端子控制,还是用通讯控制,通讯控制的话,是不是指令写的地址有误,端子控制的话,建议刷新主控板,或更换。

是通讯控制,和其他变频器用光纤通讯的

楼主:
对:铁戟沉沙 关于

ACS800 0016_3SR,

这是变频器型号啊!应该还可以看到软件版本。380V  的小单传。

内容的回复:

不是变频器型号吧,  在运行中突然跳出来的,下面还有WARNING的警告,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F(2011-08-17):
显示报警信息你却不知道,,主要看WARNING下面的报警信息!!有一个括号里面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