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Q03UDE)与触摸屏(GOT10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1):
(无正文)

网友A:
在GX Developer和GT Designer里设定参数,一般的单对单通讯都不会有问题,在用到以太网交换机或路由器时,要将GT Designer里的common菜单下controller setting 的参数更改,主要是通道设置、I/F设置为以太网通讯方式、IP地址设定等,注意要将Network/Duplex setting 里的Ethernet选项下的通讯对象(PLC站点)设置好就可以了。具体有网络号、站点号、PLC的通讯模块、PLC的IP地址等(IP地址要与GX Developer中的设定相同)

网友B(2018-11-28):
引用 网友A:
在GX Developer和GT Designer里设...

积分不够 不能下载